请教DS1307不起振的原因

楼主(2007-09-13):
关于DS1307的32.768K晶体不起振.
问题1:在没有配置初始时间的时候,我上电包括电池和外部电源,它是否表现为
      晶振不工作?
问题2:目前匹配电容为10pf,匹配电阻为47K,而且线路很短且步线工整,按照我
      的理解是硬件的可能性较大,请指教.

楼主:
ds1307,工作是正常了.但是1天误差时间在10s左右.

ds1307,工作是正常了.是里面寄存器CH没有打开.因此没有时钟波形.
但是1天误差时间在10s左右.误差有点大,一方面可能是32.768的晶振
误差太大,还有就是芯片本身误差就比较大,现在正在查问题,希望高手
指点一二.如果芯片本身做不大,是否有其它精度高的RTC推荐,谢谢.

网友A:
RTC的精度仅与晶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