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P0口

楼主(2007-09-13):
    程序初始化时将P0口置高,然后不对P0口进行任何操作,P0口直接接地为什么不会产生大电流?

网友A:
51单片机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短路到地没有电流输出。
其它口短路到地电流也很小。

网友B:
逛逛

外部电平影响.P0口接地后变为低电平.对不

网友C:
RE:

P0口直接接地不会产生大电流

网友D:
因为它不是标准意义的推挽式工作方式,在输出“1”时也有

的内部电阻,故没有很大的电流输出。这也就是很早以前讨论过的,口可以直接接地,但不能直接接电源的缘故。(扩展芯片不包括在内)

楼主:
谢谢各位

    对P0口结构不了解,我在看P0的结构图时,输出高电平,Vcc不是通过MOS管直接导通到地了吗?
    D:P0

楼主:
弄懂了……

昨天看了单片机的基础书,上网看了看,原来知道输出时上拉的MOS管是截止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E:
不是51吧?

51的P0口根本没有上拉

网友F:
???????

输出时上拉的MOS管是截止的???

网友G:
看来还是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