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定时器2如何使用,汇编实现

楼主(2009-01-16):
如题,主要是定义的问题,使用keil的时候编译老是提示不明符号,不可识别
如何用sfr定义?

网友A:
用 EQU, or $MOD52

网友B:
直接用sfr也行

sfr T2L = 0xcc; // 仅是例子

网友C:
T2相关的寄存器在使用前必须先用伪指令逐个定义

T2CON   EQU  0C8H
TR2     EQU  T2CON.2
TF2     EQU  T2CON.7
ET2     EQU  IE.5
RCAP2L  EQU  0CAH
RCAP2H  EQU  0CBH
TL2     EQU  0CCH
TH2     EQU  0CDH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为这个找了几天的资料,硬是没有

网友D:
不是吧...下一份52的数据手册,里面有寄存器分配啊

楼主:
我下了一datasheet,没看到,呵呵

网友E:
我刚看了!有!

你好好找找 参考4楼就可以了!

楼主:
恩,好的,3q

网友F:
找个STC89单片机的PDF看看,专门针对新手实用

用C语言直接操作T2的寄存器

Demo:

#include <reg52.h>

TH2= 1;
TR2 =1;

网友G:
没用的。KEIL不支持AT89S52定时器2。

就算你在前面定义好了T2的相关寄存器,
在模拟仿真时,它仍然进不了中断。

网友H:
KEIL支持AT89S52定时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