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逼良为**,菜农拒收裤子~~~

楼主(2009-01-16):
volatile unsigned int SystemRamTest;

void SystemInit(void)
{
  PortInit();
  TimerInit();
//.......
  WdtTest();//测试外部看门狗
}

void PortInit()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

void WdtTest()
{
  WdtClr();//喂外狗
  if (SystemRamTest != 0x55aa)
  {//上电复位可认为SystemRamTest是随机且不可能为0x55aa(概率几乎为0)
    LedInit(1);//上电复位,初始化Led全亮,这样在外狗坏时常亮!!!
    Delay100mS();//这里要用软件延时,因为这里还未开中断
    XBYTE[0x0200] = 0x77;//复位DSP
    XBYTE[0x1000] = 0x04;//写板型,上报PC
    SystemCommand = 0;//复位系统命令,但只有在上电时1次复位
    SystemRamTest = 0x55aa;//设置上电复位结束及RAM测试标志
    while(1);//等待外部看门狗复位,测试外部看门狗喂狗硬件引脚
  }
  else
  {//外部看门狗复位测试通过,外狗器件完好
    LedInit(0);//软件或看门狗复位,初始化Led全灭,外狗好时Led闪烁1次!!!
  }
}

void main()
{
  IE = 0;//关中断
  _start_();//启动时执行2次RETI
  SystemInit();
  while(1)
  {
    EA = 1;//开中断
    WdtClr();//喂狗
    TaskMain();//主任务
    PCON |= IDL_;//进入空闲状态
  }
}

本贴由菜农提供"技巧"答谢诸位"狗友"~~~,转贴请注明出处(雁塔菜地)
HotPower@126.com 2009.1.16 于雁塔菜地

楼主:
关于23楼软件看门狗的问题

大致应该这样(测试速度比23楼快):
#define    SOFT_DOG_TIME  XX    // xx小于硬件狗溢出时间的一半
volatile bit   **_soft_dog=1;//注意加volatile,好像Keil的bit不需要
main()
{
  ...
  {
     ...
     //-----------------
     **_soft_dog = 1;
     //-----------------
     ...
  }
}

time_interrupt()    //通用定时器
{
static uchar soft_dog_timer=0;//应该用局部变量,最好少用全局变量
  ...
  //--------------------------
  if(**_soft_dog)
  {
    **_soft_dog = 0;
    soft_dog_timer = 0;
  }
  else
  {
    soft_dog_timer++;
    if(soft_dog_timer>=SOFT_DOG_TIME)
    {
      soft_dog_timer = 0;
      soft_reset();        //软件复位
    }
  //--------------------------
  }
  ...
}

网友A:
有些不懂,请教大虾

_start_();//启动时执行2次RETI    ??

    XBYTE[0x0200] = 0x77;//复位DSP  ??
    XBYTE[0x1000] = 0x04;//写板型,上报PC  ??
    SystemCommand = 0;//复位系统命令,但只有在上电时1次复位  ??

菜鸟蠢钝,参透不得,希望大虾赐教。

网友A:
看“红杏出墙”很晕倒啊

小鸟不懂汇编,不过看了您的hotIns.h好像是用C51来“模拟”汇编??
还有,“中断隐身”的概念小鸟不懂,好像机器码都上来了??
可能我对RETI的理解不够深刻吧!
还有hotIns.h里也没有对_start_();的声明吧?

    XBYTE[0x0200] = 0x77;//复位DSP  ??
    XBYTE[0x1000] = 0x04;//写板型,上报PC  ??
    SystemCommand = 0;//复位系统命令,但只有在上电时1次复位  ??
这3句还是不懂……
请赐教。

网友A:
您老如果有时间,请移驾“新手专区”

里面有我问的接地的问题(请教高手接地的问题)
,百思不得解,请您老释疑。

楼主:
实际是非常广泛应用的一句~~~

这是村里的程序片段摘要~~~

1.
XBYTE[0x0200] = 0x77;//复位DSP  ??

它是51通过双口RAM与DSP通讯的代码.
51上电时通知DSP进行软件复位.

DSP指令:
command = FLASH[worknum] >> 8;//取命令
switch(command)
{
  case 0x77:
       if (worknum == 0)
       {
         SWI_Reset();//复位DSP
       }
       break;
//.....
}

2.
XBYTE[0x1000] = 0x04;//写板型,上报PC  ??

它是51(发送)通过CPLD与工控(PC)单板通讯的代码.

3.
SystemCommand = 0;//复位系统命令,但只有在上电时1次复位  ??

它是51(接收)通过CPLD与工控(PC)单板通讯的代码.
接收数据在SystemCommand中.
而且只能在51上电时初始化为0一次.

这种应用非常广泛~~~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93901/message.aspx#

网友A:
唉,看来您的系统的深度和广度比我厉害多了……

光是听听里面的DSP、CPLD等……
就把我吓住了……

什么时候我才能有您1成功力啊……

楼主:
哈哈~~~也想“红杏出墙”不成???

实际本主帖对内部硬件看门狗的检测一样有效,但应用很少~~~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

网友A:
不想不想

我汇编也就是能看懂的地步,不会写。

我只想一心练好C51,然后用STM32步入32位世界就满足了……

楼主:
_start_();和2次RETI的问题

_start_();实际是"汇编数组"~~~

2次RETI的真正目的是:
保证清除2级"隐身"的中断优先级状态触发器~~~

/*------------------------------------------------------------------------------------------*/
#define _intjmp_(ADDR) DPTR = (void *)ADDR;_icall_(__reset_code__) //中断隐身函数_intjmp_()声明
#define _reset_() DPTR = __reset_code__ + 5;_icall_(__reset_code__) //软复位函数_reset_()声明
#define _start_() _icall_(__reset_code__ + 4);_icall_(__reset_code__ + 4); //软启动函数_start_()声明
#ifndef __reset__code__
  #define __reset__code__
  _db_(__reset_code__, "xc0x82xc0x83x32xe4xc0xe0xc0xe0x32");//装载数据DB 0xc0..0x32
#endif
/*--------------------------------------------------------------------------------------------
装载代码   __reset_code__: PUSH  DPL;//非典的软复位函数入口(执行2次RETI)
                           PUSH  DPH
                             RETI;//_intjmp_()函数调用到此为止中断退出并跳入子程序隐身(让出中断)
                           CLR   A;//经典的软复位函数入口(执行1次RETI)
                           PUSH  ACC
                           PUSH  ACC
                           RETI;//_reset_()函数调用从此处跳入0x0000开始执行
/*------------------------------------------------------------------------------------------*/
相关链接:http://www.52c51.com/article/251.html

网友A:
呵呵,大虾透露了很多“高深武功”啊

可惜我功力尚浅,还不能理解,不过都记下了,以后慢慢参透。

还有借问一句:内部硬件WDT与外部独立WDT不一样吗?
为什么应用少呢?

我用C8051F一般就省去了外部的WDT,因为3V的器件不好找
我这里小地方,不好买。

真诚的希望您去新手园地指导一下小鸟们接地的问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page=1&t=3196823&tp=%u8BF7%u6559%u9AD8%u624B%u63A5%u5730%u7684%u95EE%u9898

楼主:
家花(内狗)不如野花(外狗)香,可路边的野花你末要采~~~

内狗一般在上电和复位时是默认关闭的.
外狗一般在管脚悬空时认为关闭,有电平信号(固定或脉冲)是开启的.

故一般外狗的喂狗引脚都上拉电阻,即不可关闭.

所以一般在高可靠应用上都是三狗(内狗,外狗,野狗(软狗))联合应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狗,就是关掉电源重来的狗,呵呵。

对付强干扰的绝招。
阎王狗。

网友A:
光个狗狗就这么多道道啊……

我只用过外狗和内狗……
软狗还没考虑过怎么用。

网友C:
哈哈,有趣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上电复位可认为SystemRamTest是随机且不可能为0x55aa}
万一上电时SRAM中就是55AA,您就无法复位DSP,写板型了.
要再上加强筋!

楼主:
关于55AA的上电概率问题

菜农首次使用55AA可能要追述到1983年左右,主要启蒙于硬盘主引导扇区的55AA.

在一个16年至今的产品中,数万台55AA出现的概率俺没见一次.

在32位ARM中俺喜欢55AA55AA, 在8/16位的MCU/DSP中俺一般使用55AA.

在一些系统中也使用长整型进行RAM上电测试.

新的MCU/ARM/DSP都配备的硬件看门狗和复位标志,但俺还是喜欢用55AA~~~

本主帖主要是一种基本应用方法及实现,真的系统要比其更可靠和复杂.

在有内狗的MCU中,实际还需外狗的冗余保护,它实际是由两层55AA保护的.

所以上电RAM出现55AA的概率几乎为零,何况工控环境几乎都是永不停机的...

网友D:
申请专利?—— 哈哈,好像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

楼主:
硬件看门狗的功能测试对批量产品很有用

尤其是外部看门狗,如813,706,1232等众多硬件看门狗芯片。
以及如74hc123等TTL芯片搭成的外狗更为重要。

因为外狗有喂狗信号引脚,它存在有连接问题,而复位脚也是如此。

这2线有1条出问题都不可,当然还有外狗的电源引脚和外围器件问题。

假若认为外狗都是好的,不附加任何检测程序及手段,那么外狗不起

作用也是从表面看不出来的。

如本主贴一样,施加检测程序后,程序上电时:

若外狗坏,某个LED常亮,如运行灯(假设正常运行时1S闪烁)
若外狗好且无喂狗信号,则LED快闪(复位期间LED灭,测试时亮)

都正常时,LED按1S规律闪烁。

故此方法从1只LED即可检测(看出)外狗是否正常。

网友E:
听大哥的课

要有时间,有信心!

网友F:
看了HOT大叔10楼的链接**,有点疑问

文章中说的软件复位,什么时候用?
也就是说,怎么检查MCU已经跑飞,要用软件复位.
//-----------------------------------------------------------
另外: 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叔指点。
为什么要软件复位?---有时候MCU跑飞了,需要复位,但是,又要保持一部分寄存器的状态,所以不能用外狗复位(假设有外狗),用软件复位。

网友F:
这样?

#define    SOFT_DOG_TIME  XX    // xx小于硬件狗溢出时间的一半
bit   **_soft_dog=0;
uchar soft_dog_timer=0;
main()
{
  ...
  {
     ...
     //-----------------
     **_soft_dog = 0;
     //-----------------
     ...
  }
}

time_interrupt()    //通用定时器
{
  ...
  //--------------------------
  soft_dog_timer++;
  if(soft_dog_timer>=SOFT_DOG_TIME)
  {
     soft_dog_timer = 0;
  }
  if(**_soft_dog)
  {
     soft_reset();        //软件复位
  }
  else
  {
     **_soft_dog = 1;
  }
  //--------------------------
  ...
}

楼主:
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的区别

硬件复位一般为内部模块的初始化。它在PC执行第1条指令前就已执行。
软件复位一般为跳转到PC执行的第1条指令处。

软件复位可以人为地再对内部模块初始化

网友G:
要对一堆寄存器初始化...很容易漏掉搞错...

上次搞一个51的IAP时,就是软件复位寄存器搞得不够彻底,导致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莫名其妙死掉...
后来干脆不用软件去复位寄存器了,直接设置一个寄存器让系统复位(或者打开内狗),然后再判断
该执行用户程序还是IAP程序,不再倒塌,问题解决...

楼主:
关于MCU跑飞及要保持一部分寄存器的状态的问题

只要有手段复位,则跑飞前的一部分寄存器的状态本身不会被破坏。

但是由于复位,特别是硬件复位,那么内部模块被初始化为默认状态。

所以为了恢复,如P1口内容,则必须采用缓冲驱动思路,

即为P0口设置缓存寄存器Port1, 再根据Port1来驱动P1.

这样就解决了复位后,由于Port1未变化,所以主循环前即可恢复P1

楼主:
00说得没错,软件复位是需要代价和功力的~~~

当程序飞后,内部模块可能都乱了~~~

假定你根本未使用T2,那么你就不会考虑T2的初始化问题。

假定软件复位没进行ET2=0,TR2=0,且未未在T2Isr处加reti

则EA=1后,若跑飞时ET2=1,TR2=1,后果可知~~~

所以忠告大家:

初始化一定要彻底,一切系统资源都要初始化,哪怕未用!!!

有硬件看门狗时,最好while(1)自毁~~~

这样可对自己的有用模块再初始化,切记:所有中断向量表(程序)

无用的都应该用reti.

网友G:
有些光RETI还不够的...ET2还有更晕的问题...要软件清中断...

如果不小心让T2跑起来中断了,光有RETI,清不了中断标志,那将一直处于中断状态,
主程序每次只有执行一条指令的机会...结果就是系统变得很慢...

所以不用的中断最好是在里面做错误处理,检测到误中断干脆倒塌掉重新来过更爽...

楼主:
忘了TF2需要软件清除~~~

网友H:
呵呵,既然大婶有裤子情结,送一条又有何妨呢?

网友I:
逼良为**???拒收裤子!!!

楼主:
请求匠人收回本贴的裤子!!!跪求了!!!

21ic的技术氛围已经看不见了。。。

俺不缺裤子!!!

俺认为有质量和技巧的应该送裤子,但绝非人情!!!

每个论坛都有精华版贴,这应该是真正的精华。

这样人们可以省去看水贴的时间。

楼主:
不收此裤俺跪求到250楼~~~

网友J:
hot前辈也别太在意...

其实匠人也挺不容易的...

楼主:
不收此裤俺跪求到250楼~~~~

楼主:
不收此裤俺跪求到250楼~~~~~~

楼主:
不收此裤俺跪求到250楼~~~~~~~

楼主:
不收此裤俺跪求到250楼~~~~!

楼主:
哈哈~~~回家了~~~明天再跪求收裤子~~~

网友J:
呵呵,其实前辈也该叫 周伯通

而不是 洪七公

楼主:
晕~~~老顽童和周伯通及黄药师都被人注册了~~~

楼主:


网友K:
俺也不收~~~

网友L:
应该不收~~~

网友H:
呵呵,俺今天给大婶送了3条裤子,都不是为了人情

虽然说了是“送”,但那只是匠人戏言,并非真的徇私。大婶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另外:说到裤子的问题,其实匠人以前也解释过。斑竹加裤确实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遗漏现象。这些原因包括:

1、遗漏、没有看到。毕竟斑竹也不是24小时值班的。

2、眼拙、没有领会帖子的奥秘。这是因为斑竹的技术并不能覆盖全部领域,会在掌握评判的标准时会有出入。

3、有些相同内容的帖子发得过于分散了,容易遗漏。比如前几天白沙兄一连发了十来个程序帖,匠人当时虽然帮他加了酷,但还是指出这种发贴方式不好。不利于读者阅读。最好的方法是,在一个主题贴下跟帖连发。

斑竹也确实有过把一些不是太精华的帖子设为酷贴。这一般是出于以下考虑:

1、鼓励新人

2、鼓励某些领域的讨论

对hotpower大婶,匠人加酷从不吝啬。并且也很诚心。大婶的“人情说”倒是反而有点见外了。

望大婶理解。

楼主:
既然匠人说“无情”,那就应该说出加酷理由,否则拒收到25

同时希望给版主写出加酷理由~~~

不为本贴,只为以后~~~

网友F:
谢谢大叔指点。

“static uchar soft_dog_timer=0;//应该用局部变量,最好少用全局变量”

在这里,应该都是开辟一个单元存储吧,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G:
避免误操作

楼主:
静态局部变量实际就是全局变量,但作用域不同

当1个变量只在某个函数中一直生存,就应该用静态局部变量。
这样变量名的选择余地大且可和其他全局变量重名。

网友F:
恩,呵呵。记下了。

谢谢大叔,00.   以前都用汇编,用C后,从来没有定义过静态变量。

楼主:
关于23楼程序2处bug的问题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3楼: 这样?

#define    SOFT_DOG_TIME  XX    // xx小于硬件狗溢出时间的一半
bit   **_soft_dog=0;

main()
{
  ...
  {
     ...
     //-----------------
     **_soft_dog = 0;
     //-----------------
     ...
  }
}

time_interrupt()    //通用定时器
{
  ...
  //--------------------------
  if(**_soft_dog)
  {
     soft_reset();        //软件复位
  }
  else
  {
     **_soft_dog = 1;
  }
  //--------------------------
  ...
}

1.uchar soft_dog_timer=0;
因为它同时在主程序和中断中应用,故应该添加volatile修饰符。
可能Keil无事,但其他编译器未必。

2. 实际soft_dog_timer根本无用!!!
这个程序实际为:

#define    SOFT_DOG_TIME  XX    // xx小于硬件狗溢出时间的一半
bit   **_soft_dog=0;
uchar soft_dog_timer=0;
main()
{
  ...
  {
     ...
     //-----------------
     **_soft_dog = 0;
     //-----------------
     ...
  }
}

time_interrupt()    //通用定时器
{
  ...
  //--------------------------
  soft_dog_timer++;
  if(soft_dog_timer>=SOFT_DOG_TIME)
  {
     soft_dog_timer = 0;
  }
  if(**_soft_dog)
  {
     soft_reset();        //软件复位
  }
  else
  {
     **_soft_dog = 1;
  }
  //--------------------------
  ...
}

实际根本用不成~~~

楼主:
从来没有定义过静态变量---典型A人的特征~~~满地的全局变量~

网友F:
soft_dog_timer还是有用的吧,俺本意是想:

俺一般程序中的通用定时器设置为1毫秒中断。中断处理各种事件,程序中的软件复位处理只是其中一项任务。

如果软件看门狗溢出时间设置为20毫秒,哪么SOFT_DOG_TIME = 20;

楼主:
20mS到你干什么了???仔细看看~~~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3楼: 这样?

#define    SOFT_DOG_TIME  XX    // xx小于硬件狗溢出时间的一半
bit   **_soft_dog=0;
uchar soft_dog_timer=0;
main()
{
  ...
  {
     ...
     //-----------------
     **_soft_dog = 0;
     //-----------------
     ...
  }
}

time_interrupt()    //通用定时器
{
  ...
  //--------------------------
  soft_dog_timer++;
  if(soft_dog_timer>=SOFT_DOG_TIME)
  {
     soft_dog_timer = 0;
  }
  if(**_soft_dog)
  {
     soft_reset();        //软件复位
  }
  else
  {
     **_soft_dog = 1;
  }
  //--------------------------
  ...
}

网友A:
很想找个师傅带带啊……

现在一直找不到方向啊……

网友F:
嗯,是不对。

//--------------------------
  soft_dog_timer++;
  if(soft_dog_timer>=SOFT_DOG_TIME)
  {
     soft_dog_timer = 0;
     if(**_soft_dog)
     {
        soft_reset();        //软件复位
     }
     else
     {
        **_soft_dog = 1;
     }
  }
  //--------------------------

楼主:
可以,但还是有病~~~

网友M:
呵呵..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6楼: 哈哈,有趣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上电复位可认为SystemRamTest是随机且不可能为0x55aa}
万一上电时SRAM中就是55AA,您就无法复位DSP,写板型了.
要再上加强筋!

网友N:
0X55AA虽然概率很低,但不能说没有概率,所以还是。。。

楼主:
哈哈~~~N10年的实战证明0X55AA概率没问题~~~

网友N:
我的理解:那些都是旁证,有没有直接证据说没有任何概率

网友O:
概率 是 1/65536, 但由于工艺原因还要 小得多!!

网友N:
A人邓苗也在节前冒顶了。。。

引用 网友O: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3楼: 概率 是 1/65536, 但由于工艺原因还要 小得多!!

1/65536是一个确定的数字,但后面的由于工艺原因可能还要小的多就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证明能概率能小到多少内了。。。

所以,还是本质不可靠

网友B:
硬盘的MBR有效标志也采用55AA,也算是旁证一个。

网友P:
节前上来看看

软复位的彻底性还有一个地方,怕的是有一些软件不可访问的寄存器。

如果有寄存器可以读出来上次复位的原因是上电复位还是reset复位以及内部wdt复位都话就别这样操作了,虽然说55AA概率比较小,但是也还是有的。

另,似乎没有更好都方法了。

网友N:
国家的法律的原则之一:

再多的旁证也不能做为直接证据使用

网友O:
小概率事件还是会出现的:

前几天公司年终总结会抽奖(获奖面 50%), 我们 IT 室 9 个人有 8个人抽到,
谁能计算一下概率?

网友B:
我估计大部分芯片复位后要么全0,要么全1。

不可能以真随机数的概率出现。
要做成真随机数发生器也不容易呀。

楼主:
开机可能250天才1次~~~所以55aa的概率实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P:
回69楼

复位后除了被复位的寄存器都是不变的。
而长期掉电后大部分为0的。

楼主:
哈哈~~~“大人不骗小孩子”,0x55aa俺用了20多年了~~~

网友N:
~~

哈哈,老顽童,不管你用了多少年,你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证明数学概率为0,那么俺们这些愚笨之人是绝对不敢尝试的。

250天才1次这样的话,呵呵,这句可不太象你一向的作风啊,哪怕500天才1次,也是难消我等心理阴影啊。。。

楼主:
自己试试就明白了~~~概率永远都是抽象的~~~

网友M:
太高深,不敢用啊...

网友Q:
哈哈~~~灌水52分,自贺HotTask51在21ic开博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