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组合按键的问题

楼主(2007-09-13):
10个IO加二级管或一些控制电路,能不能做成25个按键?并且支持多键识别,最大可能是25个按键同时按下去都能识别.

网友A:
你能保证同时25个按键按下...

真是菜鸟...
5*5 = 25...

网友B:
做成5行5列矩阵键盘

网友C:
关键是看软件怎么处理

每个按键都有独立的消抖计时器

网友:
现在的人啊,真是那个幽默..............

楼主:
其实不是按键,是开关. 其实要进行的是电平检测

就是说有25个开关,断开时就不执行其对应的功能.
闭合就执行其相对应的功能.

我之所以写按键,因为我想用类似 5*5矩阵扫描电路 来完成
这个开关检测功能 , 我一直没有弄成功. 平常的5*5矩阵扫描电路不支持多键同时按下检测功能.

SORRY , 都怪我没有写清楚.

网友D:
要多键同按很简单的,

每个按键加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E:
高手!

要加二极管

楼主:
to xwj: 请问二极管怎样加呢?

请问二极管应该怎样加呢?

楼主:
急.请回答.

网友F:
2X2

5X5自己画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G:
用俺的程序,不用加。所有按键同时按下都能识别。

网友H:
LS:请赐教。

网友I:
请所长出招。。。

 要加电阻吗?

网友E:
所长厉害

很有兴趣听听

网友J:
向所长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