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先后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有5个信号,平时处于低点平,受到触发后变成高电平。现在单片机要判别出那个最先被触发,它们触发的时间间隔可能很短,最短在2ms左右,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吗?谢谢了

网友A:
2MS还短吗?这种情况只能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