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技巧之--如何关闭指定编号的警告难题

楼主(2007-09-14):
思路一:Options for Target -->BL51 Misc -->disable warning -->输入260  (告警的编号)
编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FATAL ERROR L227: PARAMETER OUT OF RANGE     delay.obj, flash.obj TO UART0Test0 RAMSIZE (256) DISABLEWARNING (260)#
原来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我故意弄个警告而已,想让这个警告不出现。现在到多出了新的错误。问高手解决方案
Keil BL51 Misc
Disable Warning Numbers
Enter a comma-separated list of warning numbers to disable.
Use Linker Control File
Enables the linker control file.

网上参考:KEIL 7.50,如何关闭指定编号的警告?没有实现预期效果。keil帮助也没有解决问题

思路二:用#pragma warning(disable:260)也没有达到效果。到增加了新的警告问题。
MAIN.C(16): warning C285: DISABLE:260
#pragma
The #pragma directive specifies compiler directives that may change during program compilation.

#pragma directive « directive ... »
Basically, you place pragmas in your program source code where you want the directive(s) to take effect. Refer to the Cx51 Compiler Directives for a complete list of directives you may specify using #pragma.

上面的描述看不太懂。 VC/C和keil当中有不同。还请哪位高手指教呀。

网友A:
1、不应该关闭警告;2、你那是个错误,不是警告

网友B:
你样做跟掩耳盗铃,画饼充饥一回事

网友B:
直接 #define NULL 0就行。对于0是不会检查类型的。

网友C:
警告是好事

有1,2,3简单的3个级别控制....
没有单个的警告控制...

网友D:
就是,警告满好的,可以使你以后慢慢改进,又不影响你现

楼主(2007-12-20):
还是要注意警告号

楼主:
图象,比较清楚了

楼主:
图象怎么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