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我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07-09-14):
74HC595为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逻辑芯片,调用函数MDIP_HC595(0x01);在输出端输出7个低电平及1个高电平,其中参数为无符号8位变量BYTE,请用C语言编写函数void MDIP_HC595(BYTE gLocal_1);
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我是个c51的新手!!

网友A:
你是不会c语言那还是不会使用595?

网友A:
如果不会c语言

汇编的弄成了吗?那你的有编写的思路吗?写了一部分吗?
如果不会使用595
那就得好好看datasheet

网友B:
这种东西太简单了吧...

一般不值得出手...

楼主:
会的给个解答先!!

我是个c51的新手,会的给个解答!!!不要说那些没有用的!要不给个思路也可以!!!

网友C:
dd

你要用到传递函数,你应该传递595的8个状态传递的应该是unsigned char 变量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忘了c51是不是这样定义的了
sbit out=P1^1;//假设用P1.1输出
void MDIP_HC595(BYTE gLocal_1)
{
   unsigned char i;
   BYTE temp=gLocal_1;
   for(i=0;i<8;i++)
     {
       if(temp&(1<<i)!=0) out=1;
       else out=0;
     }
}

网友B:
还要有个输出锁存脉冲...

网友D:
还有shift clock呢,他没说^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