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多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9-01-17):
  用430做了rs422串口通信程序,两台机器连接时可以正常通讯,三台通讯只能收到到1个从机1次数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没人回复啊!

  从机的机制是 发送完数据就把输出使能关了,这样应该不是一条总线上同时有2个发送器使能导致的吧!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呢 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rs422只能是一对一通讯的,用rs485才是正招

网友B:
ls扯淡吧

网友A:
看谁在扯淡?!

网友C:
确实是3L扯淡

网友D:
确实是3l扯淡

你的422从机需要编号,在接收时根据编号来判断是否需要应答,3L对422和485了解的不是太清楚啊,其实对大部分应用来说,422和485没有太大的区别,用两个485线路就能组成一个422线路

网友E:
3楼理解错误!

网友F:
是啊!3L小心误人喔!

422可以全双工,485是半双工!
LZ的问题只有先看到电路才敢下结论。不敢凭空猜测。

网友G:
那…… 422多机时应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