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组网,关于节点数请教?

楼主(2009-01-18):
我做的项目,现在是触摸人机+16个从机modbus通讯。每个从机控制16个独立装置。通讯距离<100米,T节点长<1.5米,485芯片用SP485REN,最大400个节点。

我现在想改为触摸人机+256个从机的方案。

技术上和原来方案完全一样,指示节点数增加,485芯片节点数也够用。

我担心的是实际应用是这么多从机通讯的可靠性,稳定性是不是够好,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给点意见。

网友A:
虽然SP485REN最大可接400个节点

真正达到400个,要求设计得非常仔细!
尤其是节点距离、实际位置分布、实际环境条件等因素要充分考虑。
直接带256个从机,悬!
建议考虑好替代方案,例如485驱动节点等。

楼主:
谢谢

我也是担心有点悬,所以希望有做过实际项目的,给些带从机最大数量的实际经验和效果。

网友B:
接带256个从机 那么多呀 悬

网友C:
根本没问题。

你不可能同时接256个从站同时工作,也就是你不可能正好256或者254个从站满负荷同时开机。不通电的节点对总线负荷无影响。

例如我800米485总线上接了250从站,但是每天上电工作的节点最多只有20个,(每天按星期几上电工作的从站节点不同)。所以我这个系统的总线负载只能算作20个节点。

当然验收时,系统是全负荷254个从站同时上电工作的,能连续正常工作1小时就算通过了。(不稳定不是总线负载造成的,485接口芯片接收入口几mv压差就能稳定工作,不稳定只能说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刘前辈,谢谢您的意见。

我的256个接点是要求都通电的,都可以随时访问的。总线大部分时间只是访问其中某几个节点。

网友C:
很简单的验证实验。

1、硬件和软件先接16个从机;按照你说的,这个系统工作是肯定稳定的。
2、以上系统软件不变,硬件上增加16、32、64、128、256-16个从节点分批通电实验;(实际上相当于仅增加了总线负载,软件上不应产生任何影响。)
3、如果总线负载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系统1、出现工作不稳定情况,那才算证实了你的顾虑,——总线负载对通信可靠度的影响。
   这应该是硬件工程师需要解决的问题。

4、如果256个节点同时通电(实际只有16个节点通信软件在工作),对系统1、稳定工作无影响,呵呵,那到最后你所修改的256个从节点系统,工作不稳定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楼主:
刘前辈,谢谢

我是要先理论上确定方案,再开发,进行硬件实践验证,做256个硬件,成本教高的,如果把握不大,到时候在完全推翻,是一笔不小损失。

不过我先我现在已经确定下来方案:主机串口硬件驱动4个485芯片,然后主机的每个485芯片和下面的64个从机通讯。

逻辑上没有任何变化,物理上在主机端是同时有4个485芯片同时收发的,网络被分为4个子网。

主机485, TXD 收发控制端4个并联即可,RXD 做线与或线或即可(加个4148)。

网友C:
避免损失很容易。

1、前期实验只要用256-16个 485SP485REN接口驱动芯片挂到总线上,模拟从站节点负载。 (当然是挂到已经正常工作的16个最小系统的总线上。)
    因为你只是担心硬件负载对系统的影响问题。不担心软件问题。

 你前面说过,某一时间段,主站只可能访问几个从站;(不是对等从站轮询的。)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单主站系统从站站点增加时,因轮询所造成的系统响应实时性问题。

2、第1、步通过了,还有什么担心?剩下都是软件问题了。这样,小成本前期实验不过是256个SP485REN芯片成本,并不需要做256个从站接口板硬件。

3、第 2、步通过,开始加工256个从站接口板(这时才是你说的大成本),还没有把握吗?硬件方案已经全部证实可行了。剩下全看软件有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