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 target out of range 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14):
今天在Keil编译程序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错误,说是 target out of range
本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她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呢
请各位高手提点提点。。

网友A:
是keil c吧

那样的话应该是RAM不够用了
在option for target里面选择RAM为large in xdat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