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PCB,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07-09-15):
第一张PCB,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有点看不清!不好意思!

网友A:
电源线正极加粗

VCC用30-50mil,空闲的地方可做个指示灯或小喇叭什么的,也许会更实用些。

网友B:
晶体走线太远,可能不起振。

网友C:
赫赫!

那个电解电容应该离电源接口尽可能近些,接地的敷铜感觉太多了,看不出这个板子能干什么用。最好有个电源指示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D:
最小系统吗

最好把isp的几个脚也引出来

网友E:
再加点东西

比如8个LED做个流水灯,
再放几个按键,就能做更多的实验,
这样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简单的开发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这是一个最小系统板.

晶振的引线我已经是尽可能的粗了(30mil),这样也会不起振吗?

网友F:
看看

太菜了,这种板子的大面积敷铜是没用的。

网友G:
起振应该没有问题吧

应该是自己做,自己玩吧,感觉再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在正式的产品中还是按照LS各位的意见,尽量靠近单片机。不过建议将振荡电容和晶振放在一起就更好了,比如放在晶振的后面。还有就是建议在单片机的VCC引脚上就近放一个104pF的瓷片电容。

楼主:
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B:
别泄气,我的第一块板子连这块都不如。

发一块偶做的。(大3时候)

网友H:
请教,为什么敷铜太多了?

请教,为什么敷铜太多了?实践中敷铜该怎么处理?

网友I:
借图问一个问题

走线时,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直角或锐角。比如图中电源这条线,中上方那个连接点,产生一个锐角和钝角,如果按最近原则连接应该是垂直相连,这样会出现两个直角。不知道这两个方式哪个更好?对电路有多大影响?

网友J:
努力啊

问题太多,再练几年啊

网友K:
一眼看去尽是批评的多

有前途,工具使用再熟悉一点就好了

网友L:
第一张不错呀

本人愚见,不正之处指望大家指正
电容应靠近主芯片的VCC脚,晶振尽量靠近晶振引脚争取走线短,在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走线

网友M:
鼓励一下

网友N:
小声问下NE5532到画出好的板子用了多久

我现在大四,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画出真正的板子

网友M:
估计要到正式工作以后

画过3个批量生产的板子,你就成为老手了:)

网友B:
憋一憋就出来了,到偶满意,半年左右吧。

网友:
值得鼓励一下

网友O:
hehe

还是手工焊实验板吧,否则,你了解不了设计的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