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并口操作PS7219问题,请各路英雄指教(附少量代码)

楼主(2007-09-15):
原来并口操作(按字节输出进行位操作)一直实现不了,郁闷中将所调用的sleep函数改成for空循环,偶尔还能写进去(PS7219LED驱动器)。我是按一次按钮刷新所有显示寄存器内容,但要改一次数据,得按N次才能把几位数据刷新过来。
请问,在两位输出中间一般要等待多久,用for空循环需要多少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得出指令间的时间间隔?
下面DELPHI码,请各位帮忙斧正,谢谢!
TDI $378.6   P27219-TDI
TMS $378.1   PS7219-LOAD
TCK $378.0   PS7219-TCK
//延时过程;
procedure Delay;
var ii,q,y: integer;
begin
      q:=1;
      for  y := 1 to 10 do        //y , ii 一般取多少
      begin                       //才能保证脉冲宽度?
          for ii := 1 to 5000 do
          begin
               q:=q*1;
               q:=q div 1;
          end;
      end;
end;
//下面是输出一字执行
     if bTms <> 0 then                      //TCK = 1
     PortOut(portadd1,$43)
     else
     PortOut(portadd1,$41);
     Delay;
     if bTms <> 0 then                      //TMS = 1
     begin
     for i := 16 downto 2 do
     begin
          if bVal <> 0 then              //TDI = 1
          begin
                iTckLow := $42;
                iTdiVal := $42;
                iTckHi  := $43;
          end else
          begin                             //TDI = 0
                iTckLow := $02;
                iTdiVal := $02;
                iTckHi  := $03;
          end;
          PortOut(Port,iTdiVal);
          Delay;
          PortOut(Port,iTckHi);
          Delay;
          PortOut(Port,iTckLow);
          Delay;
     end;
     end else                               //TMS = 0
     begin
     for i := 16 downto 2 do
     begin
          if bVal <> 0 then              //TDI = 1
          begin
                iTckLow := $40;
                iTdiVal := $40;
                iTckHi  := $41;
          end else                          //TDI = 0
          begin
                iTckLow := $00;
                iTdiVal := $00;
                iTckHi  := $01;
          end;
          PortOut(Port,iTdiVal);
          Delay;
          PortOut(Port,iTckHi);
          Delay;
          PortOut(Port,iTckLow);
          Delay;
     end;
     end;
     if bVal[1] <> 0 then              //TDI = 1
          begin
                iTckLow := $42;
                iTdiVal := $42;
                iTckHi  := $43;
          end else                          //TDI = 0
          begin
                iTckLow := $02;
                iTdiVal := $02;
                iTckHi  := $03;
          end;
          PortOut(Port,iTdiVal);
          Delay;
          PortOut(Port,iTckHi);
          Delay;
          PortOut(Port,iTckLow);
          Delay;

     if bTms <> 0 then                      //TCK = 0
     PortOut(portadd1,$42)
     else
     PortOut(portadd1,$40);
     Delay;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