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起振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请问影响晶振起振的因素有哪些?最近测试一台机器,处理器偶尔不工作,初步检测是晶振不起振。接下来的三四天,只有第一次开机晶振不起振,其他时间几乎没有发现不工作的,关机半个小时再开机也没发现不工作的情况。最近2天(天气比较好了)想让它不工作都不可能了,还有最近有几件产品维修原因是不工作,但到我们这(深圳)工作起来很好。温度对晶振起振影响是不是很关键,麻烦各位解释下

网友A:
通常是旁边的小电容有问题

可以将电容减小一些试试。另外也可能跟板子上的漏电有关(湿度)

网友B:
我的经验

应该加大两个电容的容量,小了容易有时不起振有时好好的

网友C:
大了反而不好起振,楼上说反了。

电容越大,激励功率越小,但是震荡越稳定。

网友D:
晶振拷机质量不好就拷出来了

网友E:
应该是个头越大越稳定吧

我是初学者,我认为应该减小电容,换上大个贵的晶振,个头越大越稳定

网友F:
发个资料大家看看哈

晶振资料找到不多哈,我也是到电子大楼跟人聊天才对晶振有多点的了解的,发个资料希望大家看了有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2211508966.pdf

网友G:
没有说明是什么晶振呀

是不是 DT26/38 的小晶振?
要是, 那除了楼上各位的分析, 还有其他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