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状态字PSW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无正文)

网友A:
F0/F1用户标志位

网友B:
可以用来做标志

网友C:
那怎么用它呢,请指教

是不是这样

mov c, f0
jc ....

网友D:
F0可以直接位操作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PSW寄存器里的F0是干什么用的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能用到F0? 它的使用方**

网友E:
F0/F1用户标志位, 一般用于 局部Boolean变量

网友A:
这样就不怕中断了,因为中断必保护PSW(F0/F1)

网友F:
所有复位都为零

网友G:
F0是用户标志位

F0是用户标志位,是自己能操作的一个位标志。当你实现了某种功能,或需要实现某种功能,通过设置F0的置位、复位,或者查看F0是否置位、复位,来判别某一功能是否实现的情况。

网友H:
哈哈,大家对51单片机都很熟呀!

网友I:
还有一个优点

因为 F0/F1 在 PSW 里, 这样在多任务里, 每个任务都可以自己用自己的, 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A:
最好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搞F0/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