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并口问题

楼主(2009-01-19):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是悬浮状态了,当然是不定饿。

楼主:
请教高手

单片机的P0,P1,P2,P3口在初始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P0为悬空状态,其它为高电平。

网友B:
悬空状态 ==== 第3态 or Z 态

网友C:
00没错,P0悬空可以测试有无外部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