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一下有那些温度监控IC,300度以内,误差正负0.5度

楼主(2007-09-16):
(无正文)

网友A:
300有点高...

网友B:
IC温度监控,300度有点过了,不大可能有。

网友C:
IC温度监控,300度,好象是没有啊,用普通传感器的话,300度,0.5误差,不太可能,到了1,2百度以上的话,误差比较大,建议用热电偶,好象标定有点麻烦。

网友D:
PT100/PT1000

OK

IC的没听说过有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