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2009-01-20):
ST, ui, mt, COM, os
uint8 ComTwoString(uint8 *str1,char *str2,uint8 len)
{
    uint8 i=0;
    for(i=0;i<len;i++)
    {
        if((*(str1++))!=(*(str2++)))
            return 1;
    }

    return 0;
}
以下是函数的应用,用在arm7,程序老不稳定,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str2是个指针,我用“C R ",(一个字符串),而没有用指针,不知道对不对,ads1.2并没有报错。请问大侠这样用可以吗。
if(!ComTwoString(ptr,"C R ",4))            //查看是不是中

网友A:
估计错在参数定义上

如果调用的时候参数是字符串常量的话,那定义的时候要加 code,否则调用的时候只能用数组名来做参数

网友B:
*str++ 不用搞那些括弧

网友C:
arm7

不存在 code 的问题.
看样子是楼上的抓到了问题关键了.

((*(str1++)) 的问题, 这样子, 第一个字节就没有比较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