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20):
这是我编的一段程序,我想做的是对Command[]数组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求和,然后利用显示函数显示在超级终端上,这里假定数据已存在Command[]数组中,显示函数VT_Status()经验证正确;遇到的问题是:假定Command[0]=1;         Command[1]=2;但超级终端上显示的不是3,那出错了。
void CommandHandle(const char Command[])
{   int he,tmp1[10];
    char s[10];

   sscanf(Command,"%d",&tmp1);
   he=tmp1[0]+tmp1[1];
   sprintf(s,"和:%d",he);
   VT_Status(s,DISP_NORMAL);
}
大家给点灵感,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1和2是ASCII码啊

楼主:
Command是char 型的,但是我的变量he是int 型的。

楼主:
期待解决

期待解决

网友B:
2楼已经告诉你了。

应该写成 Command[0]=0x01; Command[1]=0x02;

因为你的Command[]是char字符串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