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060两路ADC的差分输入模式

楼主(2007-09-17):
又要麻烦大家了
请问060中ADC0和ADC1想用差分输入改如何配置呢? datasheet上说是ADC1的配置从属于ADC0,可是不太明白,是ADC1不用配置了吗?
我试了一下,ADC0显示的结果还是单端的结果,这是为什么呢?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仔细读手册

好像是两个ADC单独使用,为单端输入;
要差分输入,就必须是两个ADC联合,当作一个ADC使用吧

随便浏览了一下,自己仔细看看,结合程序,确定一下。

楼主:
找不到例程啊

恩 是说的两个ADC联合
但是我已经将方式设为差分方式了,也是从两个AD的口输入差分数据了,
可是得到的结果总是一个单端的结果
找不到例程啊
郁闷~~

网友B:
怎么联系你??

楼主:
lianxi

我得邮箱是
jiny05@gmail.com
希望能向你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