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快跟MEGA8 相连的是什么IC 带PCB图

楼主(2007-09-17):
这个产品是汽车产品上面用的5跟线  看主IC是MEEGA 8 连接的8个脚的 IC

4脚接地 8脚接 VCC 已经磨掉 看不出来型号 及作用请各位帮忙看看  SOP8有可能是什么类型的IC

网友A:
这能看什么...

楼主:
原理图差不多的啊 感觉哈哈

SOP8C  8脚 电源  4脚接地   这个产品是用在 汽车连接器上面的

网友B:
有点像75451N

楼主查一下资料,再测量对比一下

网友C:
象一个双运放

结成射极跟随器形式

网友D:
RST?

你应该写出MEGA8的PIN,这样可以更容易的判断是什么

网友E:
若是mcu的話可能為attiny13

attiny13等

网友F:
先说明板的功能才好判断

楼主:
连接的多是 MEGA的 I/O口

看电路结果以为是 双运放 LM358什么的 但是他们2组有联系的 所以排除 双运放的可能了

电路作用是跟汽车电脑板连接的 5跟线

楼主:
排除 复位 储存 运放 IC

不知道有什么接口的 8个脚的  4脚 8脚电源的IC

楼主:
居然是双 运放 结成射极跟随器形式

奇怪 为什么用2组输入输出 之间有电阻的  用数字完用表2级管会叫的 量 LM358是不同的 不知道什么什么运放 TL082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