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单片机编程问题,熟悉的请进

楼主(2007-09-17):
如题,刚刚接到一个项目,打算用C8051F344单片机。比较熟悉51单片机,但C8051F系列以前没用过,所以不太清楚如何对C8051F编程。
看了C8051F344的PDF文档,似乎通过串口、C2接口或者JTAG口就能编程,请问,如果通过串口或C2口编程的话,需要什么软件?需要什么样转换电路?能不能提供一些资料? 谢谢了。
E-mail:xcgxbl@yahoo.com.cn

网友A:
USB(C2)接口仿真,很好用...

现在基本上都是类似的调试...

网友B:
JTAG接口.

和普通的51一样.不过功能多点.

网友:
去新华龙买一根编程电缆,两三百块钱

网友C:
还要买两三百块的电缆??

现在抖流行ISP编程了~~

AT89S52 可以通过 SPI 用并口电缆编程~~
虽然ATMEL没有公布编程电缆的电路,但已经有人做了,而且可以用
ALTERA的byteblaster下载线下载~~

还有用串口编程的~~比如STC的~~

还卖几百块的电缆就有点太缺**了吧~~

调试嘛,做个串口够了吧,直接把MCU里的寄存器打印到电脑上~~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回复。
关于编程方法,我在新华龙的网站上看到了他们提供的EC5仿真/编程器,但问题是老板要来省钱的,而且产品批量生产时需要多个编程器同时进行程序烧写工作,每个产品也就值几十块钱,数量也不会太多,如果每个编程器都得200、300的成本就太高了,我希望能用串口或者并口+自制的简易编程器编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制C8051F单片机编程器的资料?

网友A:
200~300元都舍不得花,趁早别用C8051F...

网友D:
LZ的要求,C8051f搞不定。

在程序中加上一段ISP代码,可以通过串口下载,但第一次烧程序还是要用编程器或仿真器。既然产品数量不会太多,用编程器烧也不费事吧。
顶楼上。

网友:
老板太抠门

实在不清楚楼主所做的产品卖多少钱,还没叫你老板买仿真机呢,两三百块都舍不得出的老板还是赶紧离开的好。我跟你说那个C8051F不是三五几天能把握的,什么东西都要省,到时会把你整得精疲力尽的

网友:
补充一句

对了,要真是只卖几十块钱那就不要用C8051F的,那东西比较贵

楼主:
同意

恩,成本啊,成本决定一切,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C8051F以前确实没用过,比较熟悉Atmel和STC的单片机,大家帮帮忙。

网友E:
我也穷,我也找过相关资料。

因为c8051f的单片机的开发工具比较便宜,所以自做编程器的比较少,我以前也查过资料,国内没有,国外有一网公开了软件和硬件图。就是用并口+244也不什么,和s52差不多,具体网记不清了,你在google上打,c8051f PROGRAMMER 好象能找的,但那东西只是编程器,不能仿真。

网友F:
c8051的仿真器资料

关于jtag的接口,有指示,但是它的仿真器如何接两线仿真的,就没说,郁闷!!

网友G:
关注一下,本人目前正在用C8051F,大批量下载程序到还真没想过

网友:
这个东西需要仿真吗

只要传口通畅了就什么都好解决了,当然如果你的系统没通讯也不要紧,还有好多办法避免用仿真机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用仿真

网友H:
jtag还是很有用的

要是程序有点复杂的话

楼主:
呵呵

马上去GOOGLE搜一下,看看有没有资料可以参考。
只要能编程就行了,仿真调试什么的统统可以用串口。
那位大侠有资料共享出来啊。

网友F:
去新华龙网站上查去呗!www.xhl.com

网友I:
C8051F单片机的仿真器资料

C8051F单片机的仿真器资料 在datasheet的最后几页一般是有说明的。
可以照着做,但是比较复杂。
花300元买一个,既可以仿真,又可以烧写程序,多方便?

如果你做的产品有量的话,我们送你一个也可以的。

网友J:
280元的EC5既可以仿真还可以下载,你还觉得贵?

那51里哪个仿真器低于280元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C:
还是自己好好钻研钻研 C8051F的 datasheet吧~

还是自己好好钻研钻研 C8051F的 datasheet吧~

不管用什么芯片都得仔细看datasheet.
C8051F既然有JTAG,应该是能用那个来仿真的..
单片机有仿真器,要是不是单片机IC呢你拿什么来仿真?
我第一次用12bit的ADC,搞了好几个月才能正确控制它.
后来再用另外一款ADC, 1个星期搞定.
而且象这种IC,基本上没有什么中文资料,你只能去看英文的datasheet.

你可以先在keil里软件仿真,就是用keil那个simulator,确保程序流程和执行没有错误.然后涉及到硬件的那部分比如ADC什么的再把程序写进单片机,读回你想观察的数据就可以了.具体怎么做还是多动动脑筋,能收获很多的~
通常看别人做是一回事,自己动手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