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芯片除了L298没别的吗,

楼主(2007-09-17):
我想驱动一个3V的电机,谁给提供个类似L298的芯片,

网友A:
L298一般用了驱动步进电机

小功率低压直流电机用达零顿管一样驱动

网友B:
老掉牙的片子了

只有旧片卖了!
现在新的器件很多啊, 要不 查下 A39XX 系列

网友C:
但是我还是用的298

楼主:
查了下,L294可以吗

网友D:
找Allego公司的,应该有

楼主:
三楼的能具体说下型号吗

楼主:
直流电机,而且是小型马达,最好要功耗小点的

网友E:
3V的电机还用驱动芯片?

用个中功率的管子,比如1623之类的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