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最高效地置位一个字节中的特定几位?

楼主(2009-01-21):
原来的数:                1 1 1 1 0 0 0 0
需要修改的某些位的值 0 x x 1 1 x 1 x
某种算法                   -------------
结果:                      0 1 1 1 1 0 1 0

搞晕了 大家来帮帮我吧~~~~~~~

网友A:
只能分两步吧...先清需要清的,再置需要置的……

网友B:
数字逻辑/布尔代数。

布尔代数:高二课程。
数字逻辑:大二课程。

假定设原来的数A,需要修改的数B,结果C。

已知A、C,求B。

∵  A ⊕ B = C

∴  A ⊕ C = B

∴  B = 11110000 ⊕ 01111010 =10001010

(  ⊕: 逻辑加/异或 )

网友A:
哈哈……楼主要的结果是让某些位是确定值吧?

而不是对某些位简单地取反而已?

如果只是对某些位取反,那就是3楼所说的,异或操作。异或操作的结果是:跟0异或结果保持不变,跟1异或结果取反。

网友B:
看错题了。修改一下。

高4位为同或运算⊙,即:

∵ AH ⊙ CH = BH

∴ BH = AH ⊙ CH = 1111 ⊙ 0111 = 0111

低4位为异或运算⊕,即:

∴ BL = AL ⊕ CL = 0000 ⊕ 1010 =1010

又∵ ⊕ = / ⊙

∴  B = 11110000 ⊕ 01111010 =10001010

结果 = /BH + BL (高4位反相);汇编指令一共2条。

1、XOR A, C
2、XOR A,#11110000

网友A:
我觉得,在这里A显示是未知的

如果A是已知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可以直接知道C,不用通过运算。

楼主的要求是:将最D7位置0,D1、D3、D4位置1,其它位不变。

因此,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x=x&(~0x80);  //将D7位置0,其它位不变
x=x|(0x1A);   //将D1、3、4位置1

网友B:
呵呵,又看错题了。

没注意到此题的A=11110000. 和高4位异或反相运算因子一样!

那么根据2条汇编指令:

结果B =A⊕C⊕11110000 = A⊕C⊕A = A⊕A⊕C = 0⊕C = C

和5楼的答案BH+BL 相同。

哈,需要修改的值B,修改后,结果就是C。B = C =01111010.

网友C:
R = (A AND (NOT B)) OR B

楼主:
谢谢各位

搞好了,可能我没说清楚
A@B=C
其中A和B都是未知的,但需要修改的位是已知的
先定义一个MASK,其中为1的位是需要修改的位,楼主位的例子MASK=10011010

我的方法是:
先清零A中需要更改的位
D=A&(~MASK)
然后清零B中无关位
E=B&MASK
然后D和E或,将A中被第一步清零的位中需要置1的位置1(好拗口~~)
RES = D&E = [A&(~MASK)] | (B&MASK)
用了三步。。。
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咯。。。。

网友B:
真逗。

那么假定我原来A=10001010,B=01100001;

请问经过楼主的运算之后,RES=?

RES=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该置1的没置1呀?

网友D:
先与后或

原数和这个数 10011010 相与,目的是先把需要修改的几位清零

另一个需要插入的数先和01100101 相与,目的是先清掉不需要改的数

它们两个再‘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