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375做主机能否接USB HUB

楼主(2009-01-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不过需要你自己再增加一个HUB的驱动。

网友B:
哈哈,楼主用什么单片机?

如果不是ARM单片机,资源耗不起.单片机通过Host管理1个设备还差不多,管多了,要分配,要调度,要区分高低速,超级复杂.

网友A:
哈哈……楼上的,楼主本来就够头晕的了,你别再给他添乱

楼主:
哈哈,确实已经昏了。

哈哈,确实已经昏了。本来想这样做的,听古道热肠一说,只有放弃这种方案了。我是准备用AVR单片机,看来肯定也很慢了。下来研究下。谢谢00和古道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