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问题:如何使用位变量?

楼主(2007-09-18):
请教DX:
1.我们常常这样定义BIT: bit key_ok;
但是如何初始化BIT?是这样吗?bit key_ok = 0;或者bit key_ok = 1;
还是bit key_ok = ture;?

2.我觉得大家是这么置位和清0位变量的(C编程):
key_ok = 1;或者key_ok = 0;
还是:key_ok = false;key_ok = true;

或者还有其它的方**有的请指出...先谢谢了

网友A:
就用0或1。

网友B:
用宏定义真假更好,写个Demo给您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bit bTestRegister;
bit bPowerOffFlag;

void main(void)
{
  bTestRegister = ture;
  bPowerOffFlag = false;
}

网友C:
YEA,LS的很对……

但BIT 的定义很多都不支持……

网友D:
自己写个程序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re:

还是用0或1,暂时感觉不到true/false的好处,用0或1不用打那么多字.
以前也用过一些单片机是没有BIT的,不过它们有较丰富的位指令.也可以定义很多常量和变量相与相或跳转.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E:
如何初始化BIT,因该根据这个BIT的具体应用环境而定

不能一刀切阿。

网友F:
re: erhui_cn

还是用宏好,容易理解,好维护,就几个字母也懒打吗,多看看编程规范吧,代码质量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