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都用到什么算法吧

楼主(2009-01-22):
汗,先不学嵌入式了,基础还不到位

裸奔先

于是就想知道,程序里除了操作外设的以外,就是各种专用算法了吧

那大家来说说吧,都有哪些

我知道的就有仪器仪表里常用的各种数字滤波,峰值检测什么的

听说工业控制的还有PID控制之类的,心电图机里要有心电波形识别的算法

常用的还有哪些呀

网友A:
FFT,有效值,平均值

网友B: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走到那个地方, 就自然想到. 一切为了解决问题服务

网友C:
排序、遍历……用到的时候就自然用到了

网友D:
蛮力法,别说这不是算法。。

网友E:
一切都是基于物理本质的方法。

算法不是学出来的!只能是自已研究出来。

别人砖头厚的一本书,充其量只有两页纸有点沾边。

网友F:
cordic fft fir iir

cordic fft fir iir  pid       Fourier
and  so on

网友G:
算法:就是计算方法,原则上说有一套理论就有一套算法

分层次来看,有建模,解析,数值计算等等,范围大了去了。

另外,算法还有它的原理基础,知道个名字或程序实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知识体系就象大厦一样是由一块块砖垒起来的。

楼主:
推荐一下

《C(++)数值算法》
这书不错
老外写的,中国人译的

以后有机会要看一看

网友H:
用的最多的还是+-*/

网友I:
我觉得

单片机嘛,先练几套剑(键)法,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J:
矩阵变换 方程求解 多项式拟合 最小二乘 插值 DFT PID

还有经典的数据结构也是个不错的东西。。
4楼有提起。

网友K:
俺就喜欢用环形队列

理论是从数据结构中学来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也的确很有用.

网友L:
程序就是人的思维体现

关键就是简化、建模、再优化

然后就是人怎么判断、怎么想、怎么做的,就让程序怎么做即可

8楼说的很好: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楼: 算法:就是计算方法,原则上说有一套理论就有一套算法

分层次来看,有建模,解析,数值计算等等,范围大了去了。

另外,算法还有它的原理基础,知道个名字或程序实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知识体系就象大厦一样是由一块块砖垒起来的。

网友M:
到没有想过什么算法?遇到问题在看。。。

网友N:
看看

PID算法接触比较多,我是做工控的。一般有增量型和位置型在工业控制很成熟。数据结构也很有用,查表。排序之类的,

网友O:
看看

算法。。好多的吧~不用不知道啊!

网友P:
加密、校验、排序、搜索、压缩、数字滤波、模型拟合

网友Q:
+-*/用过的最多……

网友R:
我也是用蛮力来的。

网友S:
FFT频谱分析

在做一个两线风扇测转速的案子中要用到根据采样到的电流波形进行FFT频谱分析,得出基频,让后计算风扇转速.
MCU采用的是C8051F120,有FFT分析的例子,但是怎么得出基频却不知道怎么计算?不知哪位大侠可以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T:
根据具体的应用,具体考虑!

也许有很多经典的算法,但是不一定是最好用的算法。
尤其针对单片机这种资源比较受限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啦~~~

网友U:
做8位机哪有这么多算法呀

最多的是实验+问题,然后解决之!

网友V:
一点建议

算法,一种表达了人的思维的东西!推荐大家研习九章算术,算法自然源源而来!

网友W:
蛮力

蛮力

网友X:
我的看法

算法就是实现程序功能的一种方法和手段,程序=算法+数据结构。

网友Y:
相结合

算法必须和对象(产品)相结合,才能容易被理解,抽象讲算法,有太多了。
高手们用到的算法也不一而足,必须结合对象才能有借鉴/学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