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st7920)怎样可以同屏显示图案和文字?~~~~~~

楼主(2007-09-18):
写字和画图是两种不同方式的,用不同的命令。怎样可以同屏显示图案和文字?

楼主:
RE

不是把文字也做成图画的部分再写进去吧?

网友A:
哎!我就是那么干的。

楼主:
LS能不能给个样板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看资料说不用这样做也可以图文并茂,但没有说出具体方法

彷徨ing...

网友B:
我还以为hotpower显灵了呢~~~~

网友C:
不用文字方式,全部用图形方式

没用过ST7920,如果内置字库的话,图形方式下显示汉字需要外部字库支持。把汉字当成图形就是了。

网友D:
我也想学学。

我也想学学。
我也想学学。

楼主:
re

现在图案、文字可以同屏显示了,无须将文字做成图画,文字调库,图案描点

网友E:
直接发就可以了,屏幕自动会合成。

不过文字只能显示在固定的位置上。

网友F:
楼上正解

这样方便,但不太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