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抗攻击问题

楼主(2007-09-18):
我用的PIC12F629芯片,因为有个IO口和地裸露在外,别人用9V左右电搭上后,芯片就会不正常,请问是否有啥办法避免这种攻击?

网友A:
要是他上110kV怎么办?

楼主:
。。。

芯片烧了倒还好了。。。不知道大家玩过ONE WIRE产品没。。。他攻击的就是那根通信线。。。然后电机就乱开关了。。。

网友B:
那改成非接触的好了。

楼主:
。。。

要正面解决么。。。不能逃避。。。

网友C:
怎么裸露在外?

一个电阻都没有?

楼主:
。。

电阻有个,主要那个口是要和别的东西通讯的,现在就是9V电上来后。。芯片就不行了。。。

网友D:
串电阻,靠近MCU管脚处加TVS嵌位

楼主:
。。

LS。。是不是加个1N4148就OK了?谢谢!!

网友D:
4148是高速小信号二极管 不适宜在这里使用

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端口,使其受到的冲击不超过其耐受值,TVS耐冲击电流大,响应时间小
google上搜索下 “5V 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