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H上电后IO口状态?

楼主(2009-01-22):
现在程序烧写完后,一上电,IO控制的继电器和蜂鸣器都先动作一下,然后按照程序设计的方式运行。数据手册说IO上电后,默认为输入呀。在IO初时化时设置为输出了,输出低电平。用IO接上拉,然后控制2003驱动继电器和蜂鸣器的。为什么上电后,蜂鸣器、继电器先响一声。请指点,谢谢

网友A:
高阻。。。

出现问题多是你电路设计的不太合理造成的

楼主:
什么地方问题呢

是外部看门狗复位的原因吗,还是我IO配置的问题?

网友A:
最大的可能就是你外部驱动负载的电路有点小问题

网友B:
上电的时候是高阻,如果你上拉了,上电即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