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电路如何检测?

楼主(2009-01-22):
M1~M5共20个按键,且不影响LED显示.
看下图

网友A:
ra/rb 要有3态, rb 要下拉

楼主:
没有下拉

现在可以确定,RA作为按键输入,但怎么做,都会显示不好。
完整电路图如下

楼主:
那3个2极管有啥作用?

网友B:
但怎么做,都会显示不好。

到底是什么现象?

楼主:
显示OK了,但按键没搞定

显示的时候,被选择的为低电平,其它脚悬空才可以显示好,否则重影.
但按键,怎么搞都不好,请大侠们分折下,如何测试按键,关键是那3个二极管什么着用?

网友C:
2L基本正解

    图示情况,数码管的4个二极管多余,靠左的3个二极管也多余,
扫键时RA不能做输入,但要求有上拉,或者输入有上拉但程序读RA也没有意义,

正确的方法:
    RA输出弱上拉或输入加弱上拉,RB全部输入加弱弱下拉,然后RB分别转换弱上拉,不用的
输出0,读RB判断按键
    RA0 = 弱上拉,RA1=RA2=RA3=0时 可以判断M1~M5的8按键
    RA1 = 弱上拉,RA0=RA2=RA3=0时 可以判断M1~M5的4按键
    RA2 = 弱上拉,RA0=RA1=RA3=0时 可以判断M1~M5的2按键
    RA3 = 弱上拉,RA0=RA1=RA2=0时 可以判断M1~M5的1按键
    ......

楼主:
没有下拉

成熟产品的设计,除去三个三极管就测不出来(原设计)

网友D:
用这么多二极管,真是浪费

按键扫描还会影响显示...

网友E:
那三个二极管画反了没有?

网友F:
可否轮流控制

主要是控制rb0-rb7,按键时将它定义为输入口,显示时定义为输出口,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没有画反,画反了,就更影响显示了

网友E:
有点疑问

假如某一位显示时需要rb5为低电平,会不会造成千位、百位和个位同时显示?
或者把rb5配置成对地开路(高阻)?还是显示时rb5不需要低电平?

网友G:
这样的贴子回贴的人最多了.

楼主:
回13楼,显示没错

不显的部分不能为低,而是开路,输入态.
ra选择端也是这样,当扫描时为低电平,其它三组为输入态,才可以解决显示问题。
谁整的电路,搞不定按键部份啊,痛苦啊

网友E:
7楼不是已经说的明白了,有问题吗?

要不再换一下判断顺序看看,
RA0=RA1=RA2=RA3=上拉,读RA
RB0=下拉,RB1=RB2=RB3=RB4 =RB6 =高阻,判断M1的1248
RB1=下拉,RB0=RB2=RB3=RB4 =RB6 =高阻,判断M2的1248
RB2=下拉,RB0=RB1=RB3=RB4 =RB6 =高阻,判断M3的1248
RB3=下拉,RB0=RB1=RB2=RB4 =RB6 =高阻,判断M5的1248
RB4=下拉,RB0=RB1=RB2=RB3 =RB6 =高阻,判断M4的1248
感觉那三个二极管除了添乱外,还没看出有什么作用

另外每一位显示定时几1ms左右,在显示换位时扫描一下按键应该可以两不耽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