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生产线上下来的控制板

楼主(2009-01-22):
怎样设计和准确检测板上的特性差异?

网友A:
一般在电路设计上就要考虑有一定的余量,靠生产准确控制

网友B:
工科生的任务就是允许误差。

楼主:
可能没有说明白

我的要求是设计出差异来, 并且这个差异能够让 mcu 准确检测出来(这个差异是稳定的,不受温度,电压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C:
你具体要检查什么样的差异?

简单的例子,检测某个DC/DC模块的输出差异,简单一个ADC就可以搞定

楼主:
呵呵

楼上只是说了要检的一个内容,

其实就是说要检查来自外部硬件的序列号

检测某个DC/DC模块的输出差异可以区别不同的板子,
只是这个电压温度系数不能保证,
感觉不太能保证辨别的准确性

网友A:
你是要产生随机数吗?还是为了得到不同的序列号?

如果为了得到不同的序列号,那么可以利用某些芯片的序列号,或者自己编程时修改。

网友B:
确实看不懂,楼主说清楚。

楼主:
再补充

基本接近 oo 的意思

    我想产生序列号, 但是不是通过直接写在软件里(如编程时直接写入序列号,或者象加密芯片类专用芯片), 而是在外面的纯硬件里(不包括可编程的 pld), 并且要求这个序列号能被准确识别出来.

举例吧

上面有人已经提到 DC/DC 电压的检测方法, 我可以设计准确的电压基准. 用 ADC 检测 DC/DC 的电压,根据结果的不同(比如 4.8,4.9,5.0,5.1V) 计算出序列号(比如 1,2,3,4)来.
    也许感觉这个办法可行, 但是有局限啊, 1. DC/DC 的输出电压偏差可能没有这么大, 导致能识别的档位太少(比如上面就4档, 对于序列号的要求太少了); 2. DC/DC 输出有温度系数啊, 温度的变化导致输出的电压跳到别到档位了, 会导致序列号识别错误, 影响准确性!

所以, 寻求更好的办法, 目标不高, 能有上百个序列号就不错了

网友D:
同样效果的产品,为什么要用特性差异做序列号?

莫非是为了售后方便?
如果是为了售后方便,你在设计时把余量放大点,不就行了。

网友E:
???

看不懂

到底是检测差异还是制造差异??

网友F:
有点明白了

估计LZ是要防小人抄板

楼主:
!

设计 能准确被检测出来的(制造,器件离散性,特性)差异

网友G:
利用MCU等器件内部唯一的序列号或者随机的确定数!

比如有些MCU内部RC振荡器的校准值是有差异的,但是是确定的。

网友H:
还可以用唯一ID芯片

有些型号的Flash存储器也提供类似的功能

网友I:
如果是序列号

自已随意根据芯片的ID,稍加计算处理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列号,应该是唯一的。你只要稍加努力即可以将这个序列号写程序空间即可。
至于检测,你是用电流,电压,或者什么序列不就无所谓了吗?

如果不是特别复杂,你就不用这么麻烦。
如果是特别复杂,你再保护也没有用(现在不是有那数字信号分析器了吗,稍加分析就可自己编个类似的程序了)。

中国人最伟大之处不是创造,而是无缝的仿制(或是说仿冒)。
国外软件哪一个有幸免呀?

网友C:
如果要序列号的话,任何一款烧录器软件都支持啊

写一次,序列号递增……
这个序列号一般放在程序存储器的最高地址。程序里可以直接访问。

网友F:
呵呵

软件序列号太容易被复制了,没啥用

网友J:
嘿嘿

做一个带恒温控制的RC震荡器吧? 用精度不高的电阻电容, 电阻值和电容值的差异共同作用, 会导致各个板子的震荡器频率有比较大的差异, 而对于每个板子,因为有恒温控制, 电阻电容一旦确定,震荡频率又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网友A:
直接装个电位器,出厂时调整好不就完事了?或者用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