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加了硬件电路防抖还需用软件处理么?

楼主(2009-01-22):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认为

    有些PLC的电路中采用T型RC+施密特整形的消抖,同时还采用软件消抖,是为了处理有些按键抖动情况不同,硬件消抖无法保证完全可靠的情况。
    而单一的扫描键盘功能的话,根本谈不上“不同类型的按键”,那么当然不需要软件消抖了,不然要这个硬件消抖电路何用?

网友B:
有总比没有好,毕竟键盘本来就是乌龟级的速度……

相对于处理器速度来说

网友C:
有硬件消抖的键盘还要软件再消抖

这是合格的设计,为什么合格,只有你自己思考明白了才是真明白。。。

网友D:
说不清服务对象,你加个卫星上去也是白搭。

网友E:
如果加一个万元的硬件电路,应该不用再用软件处理

如果只是几分钱的硬件电路,最好再加软件处理。

网友D:
你的键盘到底会跳到什么程度?

连数据都没有就开始做了?玄学啊?

楼主:
我的硬件消抖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F:
不妨倒过来思考

键盘加了软件防抖还需用硬件电路处理么?

网友G:
(R1=0K R2=22K C2=104) + 软件防抖

网友H:
象键盘这种东西搞硬件防抖纯粹是浪费!

甚至我认为对地的小电容都是多余!除非抖动会影响到硬件系统其他电路的不稳定,否则直接软件处理!

因为不管有没有硬防抖,软件都需要做防抖处理!而且是必须的,否则可靠性无从谈起!

楼主:
看着书上做的,不是有钱。

现在问题是不接到单片机引脚时可以出现近5v的高电平,接到51的p2口的引脚时,不管按下与否总是被拉在在0.59v左右的低电平。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
关键还是看你的应用场合

工业级的应用环境,一切以稳定为目的,硬件防抖加软件处理是必须的,还要考虑电源,电磁等,否则误动作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民用场合还是宽松一点,看你的软件能力了

网友J:
同意楼上的!

在某些场合,必须加硬件电容滤波防抖动。
比如变频器场合,不加硬件电路,软件是处理不过来的。

网友K:
键盘这种东西还用硬件防抖,那要写软件的人干什么?

网友L:
都应该要软件防抖的吧

网友J:
没有做过成熟工控产品的都会采用软件防抖的!

网友M:
其实,可以简单计算一下,这个硬件消抖电路能滤除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