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写与读!!!

楼主(2007-09-19):
前两天看了几篇关天SD方面的东东!!!

感到很是迷茫,因为没有搞懂!!

特向"古道热肠"老师等各位老大及各位大虾们帮忙!!!

指点一下思路!!!

尤其是把SD卡当成flash来用时的!!

如果加文件格式(FAT FAT16 FAT32)那么是不是会更加复杂啊????

楼主:
顶走啊!!!

真是郁闷啊!!!!!

为什么没有回答我啊!!!

请帮一帮我吧!!!!!!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SD卡如果你准备在电脑上使用,可以不用考虑FAT,FAT是用来给PC认得。
你想做什么?想实现怎么样的功能写清楚了人家才可以帮你!

网友B:
sd卡是nand flash + 控制器

控制器帮你完成nand flash控制,并提供了spi和sd并口.只会比nand简单.

文件系统不光sd卡什么事,是软件方面.比较特别的是可能要针对应用做一些读写,缓冲等策略,因为要考虑掉电和拔卡等等情况.

网友C:
你是想了解硬件呢还是软件?

    我看过的书是周立功编著的好象叫〈〈ARM软件开发实例二〉〉SD卡的软硬件都讲到了,看完了就能知道如何用了。
   硬件注意是按3.3V的SPI接口方式设计就行了。软件主要要了解SD的通讯协议,一直到完成读写块,SD卡的驱动才算告一段落。

网友D:
那FAT16和FAT32那

那FAT16和FAT32那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学习啊?  详细一点的资料(英文看不懂)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谢谢各位的指点!!

这些东东够我消化一段时间了。

基本上明白了一些东东

如FAT文件格式是建立的SD卡上的,并且占用CPU内部资料(以前我认

为是建义在CPU上的)。

还有就是我采的CPU有硬件SPI接口,可以用这个。按SPI的时序就可

以写了。

但把sd卡当成flash来写的话,那么我需要了解哪些呢~!!!

是不是需要写一个写大存储flash的底层程序!!???

网友C:
你要做好接口(软件接口)

   因为是块操作,你只能采取读-改-回写的方式,真正完成字节读写SD卡的接口。
   实际运用时,通常写Flash的函数有三个入口参数,起始地址,数据长度,数据缓冲区。

网友E:
你可以直接参考下面的设计

提供完整的SD卡,MMC卡的读写方案
有所有的代码。
当然,单片机是 C8051F340

http://www.silabs.com/tgwWebApp/public/web_content/products/Microcontrollers/USB/en/USB_MS_RD.htm

网友C:
12楼提供的资料不错

   有源代码,做项目的朋友买个套装试试,作为新设计的参考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去看一看啊!!

网友F(2008-10-25):
SD卡的写与读

我想买个套装试试,作为新设计的参考.单我看不懂英文,无法找到其所提供的完整的SD卡,MMC卡的读写方案及所有的代码?希望各位老师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