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超过2000个点的数据的方案。劳务费不低于五万

楼主(2009-01-23):
各位,现在有2780个小板子。每个板子都有一个地址。这些板子的功能都一样,测量所在位置的温度。计算机通过一个主控板可以读取每个点的温度。每个点到主控板的距离最远120米。说起来这个项目挺简单的。但是细想的话,很复杂,关键是点太多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方案?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做。劳务费不低于五万*币

网友A:
放假喽.

  平均距离有多远? 供电解决方案? 扫一遍要求时间? 精度和分辨率要求是多少?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在哪?

网友B:
倒数3个数,3,2,1,成交!

网友C:
呵呵,我不数了,直接成交!!!

网友D:
点多怕什么?分成几段就行了;

网友E:
收钱收钱。。。

网友F: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关键是这个系统的响应时间要求。如果是总线形网络,查询节点增加必然造成系统响应时间迟缓。例如假定访问一个点需要1ms,那么整个网络所有点轮询一周至少需要3秒钟。太迟钝了。软件也不好调试。最后费很大劲完成都没有一点成就感。

因此,采用环形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环形网的系统响应时间几乎不受网络负载增加的影响。3,000个点轮询一周要不了500ms。当然这需要每个节点增加一个专用芯片,硬件上投资贵一点。阳春白雪。

网友G:
好,

我手头刚好有个类似的项目正在做,你在哪,我在广州,如果地方近的话,我顺带一起帮你搞掂。

网友H:
平均每个不到20元。

网友I:
2000个点中的每个点是何种通讯方式?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

网友J:
组个Zigbee网络

到时2780个小蜜蜂嗡嗡地把数据搬回去了。

网友K:
慢是慢点,传温度问题不大吧。

网友L:
最近做了一个500个点的温度测控系统

原理不难,难的是如何统一上位机软件、主控板、底层板的时间损耗,我有方案,人在北京。georgekin203在yahoo.com

网友M:
在广州周边我可出手

网友N:
我用CAN做了很多产品

采集2000点可做到500MS内

网友O:
东西不大,大家可以商量嘛!

kfawj在126.com
可以玩玩。
与我们做的东东差不多太多。
具体再联系吧。

网友P:
哈哈,大家出了不少主意,俺也说上两句

设计完全可以照搬火灾报警系统的思路.
1、总线可采用2总线或4总线,每条总线节点控制在128或256以内.
2、地址识别可采用VD5027+拨码开关来实现,也可采用8脚单片机来实现
3、传输采用模拟量(实时值),或开关量(远端已完成AD并量化成数字)传输。
4、总线采用24V供电,下位主机通道板设MCU控制,输出用开关对管模拟VD5026发码功能。
5、中位机采用ARM或高速AVR单片机。上位机采用工控机,与中位机建议选用USB进行通讯。中位机与下位机建议采用RS485通讯或直接TTL串口通讯。
此系统的稳定性是设计的难点,工程施工质量也有很大关系,连设备带工程造价应在50万以上。

网友Q:
没有问题

在做表决系统,总数4000+,你这个工程难度不大

网友R:
呵呵,采用树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