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中的Rn和Ri,高手进!!!

楼主(2009-01-24):
在汇编讲解指令时总要用Rn和Ri.我知道Rn表示:R0~R7;而Ri表示:R0~R1

为什么要有这种区别?它们不都表示工作寄存器组吗???
我刚开始学习汇编语言,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本来就没有区别,

是你自己多虑了。

不过,R1和R0和其他的寄存器不同,是可以用于间接寻址的。

比如mov @r1,a

网友B:
注意哦,不是所有指令都可以使用R0~R7的

答案在指令表里,自己找。

网友C:
嘿嘿

感觉LZ没有入门.
打比方吧,  家庭成员(=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自己) <-----> 工作寄存器组(=R0~R7)
                  为家庭带来收入者(=父亲,母亲) <-----> 间址寻址寄存器Ri(=R0,R1)
显然,(父亲,母亲)属于家庭成员,  (R0,R1)属于工作寄存器组
父亲母亲能做的事,别人做不了, 类似的R0R1能做的事,别的寄存器做不了,所以,把R0R1单独列出来,用综合Ri表示

网友D:
主要是MCS-51指令编码的限制,n域有三位,i域仅一位。

因此Rn中n可取1,2...7,而Ri中的i仅可取0,1。

网友E:
基础知识

网友F:
xhtxzxw

的解释和透彻, 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