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楼主(2007-09-19):
问大侠一个单片机AT89S52控制USB的问题,在USB的四种传输模式下,(控制传输模式用于传输枚举过程中的请求,也用于发送请求至设备和接收答复(可选);中断传输模式用于键盘鼠标之类由主机定期发出请求和发送数据的设备;批传输模式用在诸如打印机和扫描仪之类的设备中,这类设备要求传输速度快,但在总线忙碌时传输数据可以等待;同步传输用于实时伴音和其他应用,这类应用对时序要求很高,但允许有偶尔的错误。
)是不是其他的比如LCD显示,A/D转换就不能运行拉?谢谢!

网友A:
可以照样运行。只有在同步传输时,可能会因为你处理其它

而丢失数据包。

网友B:
USB协议过于复杂,而且主机软件,硬件复杂...

不适合LCD,AD之类...

楼主:
恢复3楼

我的意思是在单片机控制USB传输数据时,单片机控制的LCD,A/D转换是否可以同时运行,谢谢你和2楼的回答

网友B:
肯定可以...

一般都是中断驱动的...

楼主:
恢复

有点不明白,通常的说的中断,在发生中断请求的话,CPU会停止当前的程序去响应中断,为什么这里中断驱动话,其他的还可以运行呢?

网友C:
加OS吧,哈哈~

加OS吧,哈哈~
不过适合AT89S52跑的OS也不多哦~

楼主:
恢复7楼

采鸟问一下.OS指的是什么?

网友A:
OS指操作系统。你可以不用中断,用软件查询就可以了。

楼主:
恢复

那也一样把,查寻到申请的话,也是要跳转去处理申请的呀,

网友D:
可以参考下PIC的USB例子

USB中断设置FLAG,然后查询,完成一系列USB Request的。

网友E:
LCD显示与AD转换与USB的四大模式不是同一概念

不能比较

网友A:
你可以去参考我做过的USB实例,

有U盘,USB鼠标,键盘等等。 我使用串口调试将数据发回给超级终端都照样运行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