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程序匠人老师一个问题,关于程序匠人博客上关于LED段码

楼主(2007-09-19):
程序匠人在程序中伪定义:
在项目中,先定义以下8个参数:
    ;****************************
    ;显示段定义
    ;定义每一段的位地址
    ;(说明:根据不同项目需要重新设置)
    ;****************************
    ;bit_a        EQU    0
    ;bit_f        EQU    1
    ;bit_e        EQU    2
    ;bit_d        EQU    3
    ;bit_b        EQU    4
    ;bit_g        EQU    5
    ;bit_c        EQU    6
    ;bit_h        EQU    7

;--------------------------------------------------------
;****************************
;字符笔画代码表:
;           A
;         -----
;        F| G |B
;          -----
;        E| D |C
;          -----
;            ·H
;(说明:根据不同项目不需重新设置)
;****************************
;====段定义
s_a         EQU    1 << bit_a
s_b         EQU    1 << bit_b
s_c         EQU    1 << bit_c
s_d         EQU    1 << bit_d
s_e         EQU    1 << bit_e
s_f         EQU    1 << bit_f
s_g         EQU    1 << bit_g
s_h         EQU    1 << bit_h

可是这句s_b         EQU    1 << bit_b不能在KEIL里面编译,语法不正确,望指点

网友A:
因为是S B ,哈

楼主:
上面的这位老兄说话不要那么刻薄,不说请走人

网友B:
那就直接改成值吧

楼主:
值是可以的,想问问程序匠人怎么编译的,有好的编译器

楼主:
以前也没见过汇编有1<

网友C:
KEIL应该支持的...

KEIL的汇编都支持C宏...
如:
#define SA  (1<<4)    // 定义A段

楼主:
KEIL编译错无

楼主:
ayb_ice这招好用,以前没发现,谢谢了

网友C:
我试了一下啊,可以直接 SA EQU (1<
没有任何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