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1方式下能定一秒吗?我自己算了好像不能啊!见笑

楼主(2009-01-26):
51定时器1方式下能定一秒吗?我自己算了好像不能啊!见笑了!
还有个问题定时器和外部中断一起用时是不是必须设定优先级啊?
谢谢了!

网友A:
你用1Hz的主时钟工作就可以了。

优先级随便你设不设,看应用需求。

网友B:
应用一般在50mS左右

网友C:
挺简单的。

按照LS设定节拍50ms ,
然后RTX51新任务中,等待函数 wait2(K_TMD,20);意即20个节拍一周期循环,行啦。

网友A:
楼上两位没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连CPU时钟频率都没给出来。

网友B:
肯定是11.0592/12/24

网友D:
整个32.768KHz的晶振

网友E:
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加入计数判断就可以

比如定时器设置到20毫秒,则中断函数中使用一个计数器记录到50次中断就为1秒了。这种方法可以建立任意长的中断间隔(当然不是绝对的)
优先级的设定与否,取决于中断要求的实时性、精度及中断服务函数执行需要的周期,哪一个需要及时处理和要求精度高就提高其精度

网友F:
想不明白!

难道小学生数数1-100是一口气完成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理解?

网友G:
~

{ if(溢出)
     {  倾倒;
        时间++;
        if(时间==1S)
           {  时间=0;
              S++;
...

网友H:
哈哈,入门需要过程

一旦明白了,就一通百通了
单片机这东西本来就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