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中的 ack 信号问题

楼主(2009-01-29):
; 检查应答位子程序
; 返回值,ACK=1时表示有应答
CACK: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CLR   ACK
        NOP
        NOP
        MOV  C,SDA
        JC    CEND
        SETB  ACK ;判断应答位,无应答ACK=0,有应答ACK=1
CEND:    NOP
        CLR  SCL
        NOP
        RET
这是个I2C检查应答位子程序请问这里的第一句(CACK:SETB  SDA)
是不是错的我觉的不能SDA拉高?如果拉高不能判断SDA的低电平了吧!

网友A:
正确的

I2C是OD结构,SDA拉高可以被外部拉低(不拉高怎么去判断是不是外面拉低的?)

楼主:
OD是什么结构?

mov c,sda不是判断高低的吗?可是程序一进来就把SDA拉高了呀?

网友A:
你不释放总线,怎么去判断高低?

把SDA拉高相当于释放SDA的控制权,让外部I2C器件可以拉低SDA。

网友B:
SETB SDA已经释放总线

网友C:
不是I2C总线OD的问题

而是51单片机OD的问题,楼主看下书,51端口要输入的时候先要送个高电平,否则读不到的。

I2C在都应答前,不能确定最后送出的一个BIT是0还是1,所以这里在读入前非要送个1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