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问一个三端稳压的用法

楼主(2007-09-20):
其中POWER12V=10~16V

网友A:
哪有这样用的?

网友B:
这不叫稳压吧

升压需要电感,估计这么升压再有功率不容易

网友C:
随便说说

输出有二极管,输入电压低于P_ANT自动断开...
关键是P_ANT后面有**...

网友D:
.

没看到图

网友E:
应该是低于输入,不稳压了

    LM317有这种用法,电压低了就直通,当然有些压降。

网友F:
哈,楼主是想提升电压

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G:
要使用开关稳压芯片,可以用常见的BOOST型

网友H:
先要搞清楚,这是你设计的电路还是哪个设备上抄下来的电

如果是你设计的电路就可以挖苦你一番;如果是哪个设备上的电路嘛,倒要研究研究了。

楼主:
这是很多汽车音响整机电路上都有的电路

简单的接法就是POWER12V直接接二极管到PANT,复杂一点就是这样接。
PANT是自动天线电源,9V~16V都可以正常工作,这个电路不是升压的,功能应该类似于7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