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S5532的高好人进来一下呀

楼主(2007-09-20):
最近到一个新公司,公司里尽然没有示波器,要人买,又要等好几天.对着数据手册写了个驱动程序,可是不对.用过的高好人帮我看一下好吗?
/*--------------------------------------------

--------------------------------------------*/
void delay(INT8U n)
{

        while(--n){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CS5532初始化

---------------------------------------------*/
void CS5532_INIT(void)
{
        INT8U i,k;//temp;

        PORTB.3 = 0;
        ADCS = 0;
        ADSCLK = 0;
    ADSDI = 0;
        k=0;
        delay_ms(20);
        for(i=15;i>0;i--)sendCS5532_buff(0xff);
        sendCS5532_buff(0xfe);        //使串口复位成命令模式
        delay_ms(20);
        sendCS5532_buff(0x03);  //写配置寄存器
        sendCS5532_buff(0x20);
        sendCS5532_buff(0x40);  //注意A0,A1以后要开路
        sendCS5532_buff(0x00);
        sendCS5532_buff(0x00);  //写入32位数据,复位芯片
 /*      do{
                sendCS5532_buff(0x0b);          //读配置寄存器命令
                temp = readCS5532();
                i = readCS5532();
                i = readCS5532();
                i = readCS5532();   //读配置寄存器
                temp &= 0x10;
             //   k++;
            //    if(k>200) break;        //可以做个AD故障检测
        }while(temp != 0x10); */
        delay_ms(20);
        sendCS5532_buff(0x05);
        sendCS5532_buff(0b00110100);    //通道1 增益64 字速率1920hz
        sendCS5532_buff(0b10000000);    //单极性
        sendCS5532_buff(0x00);
        sendCS5532_buff(0x00);
        /*sendCS5532_buff(0x41);
        sendCS5532_buff(0xfe);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xfe);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xfe);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xfe);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

        sendCS5532_buff(0x05);  //写向所有通道设置寄存器
        sendCS5532_buff(0b00110100);    //通道1 增益64 字速率1920hz
        sendCS5532_buff(0b10000000);    //双极性
        sendCS5532_buff(0b00110100);    //通道1 增益64 字速率1920hz
        sendCS5532_buff(0b10000000);    //双极性

        delay(10);
        delay(10);
        /* 测试读写CS5532程序是否正常
        sendCS5532_buff(0x0d);  //读取通道设置寄存器
        i = readCS5532();
        i = readCS5532();
        while(i == 0b11000000)BG = 1;   */
      //  sendCS5532_buff(0xc0);  //执行连续转换

    //    ADCS = 1;       //关闭AD
}
/*---------------------------------------------

                发送一个字节
                高位在前
----------------------------------------------*/
void sendCS5532_buff(INT8U temp)
{
    INT8U i;

  //      ADCS = 0;
        ADSCLK = 0;
        ADSDI = 0;
        for(i=8;i>0;i--) {
                if(temp&0x80) ADSDI = 1;
                else ADSDI = 0;
                temp <<=1;
                delay(2);
            ADSCLK=1;
                delay(5);
            ADSCLK=0;
                delay(2);
        }
        ADSDI = 0;
    //    delay(2);
   //     ADCS=1;
}

/*-------------------------------------------

                读取CS5532寄存器

-------------------------------------------*/
static INT8U readCS5532(void)
{
        INT8U i,temp;

        ADSCLK=0;
        delay(1);
    for(i=8;i>0;i--){
        temp<<=1;
        if(ADSDO) temp |= 1;
        else temp &= 0xfe;
                delay(2);
        ADSCLK=1;
                delay(5);
        ADSCLK=0;
                delay(2);
    }
        return(temp);
}
/*---------------------------------------------

               执行完稳定的单次转换
               cs5532采样

----------------------------------------------*/
INT32U cs5532_sample(void)
{
        INT8U i;
        INT32U addata_buff;

        sendCS5532_buff(0x80);
     //   sendCS5532_buff(0x0c);
        while(ADSDO);
        ADSDI = 0;
        delay(2);
        for(i=8;i>0;i--){
                ADSCLK = 1;
                delay(5);
                ADSCLK = 0;
                delay(5);
        }
        addata_buff = readCS5532();
        addata_buff <<=8;
        addata_buff |= readCS5532();
        addata_buff <<=8;
        addata_buff |= readCS5532();
        for(i=8;i>0;i--)
        {
                ADSCLK = 1;
                delay(5);
                ADSCLK = 0;
                delay(5);
        }
        return( addata_buff );
}

楼主:
救急呀!

void main(void)
{

端口初始化;
ADCS=0;
扬时20ms;
CS5532_INIT();
while(1){

.............
cs5532_sample();
...........
       }
}

}

网友A:
re:

连示波器都没有,什么皮包公司啊?唉

网友B:
ls,

好多人,不但没示波器,
而且调试程序都不用仿真器。
 甚至直接用手写二进制程序。

楼主:
甚至直接用手写二进制程序。

LS 夸张了吧

网友B:
哈,一点也不夸张,

  还有传说中的牛人,通过快速不停的按电话键盘的0,1键上网的,

网友C:
"甚至直接用手写二进制程序。"

专家啊...

楼主:
噢,楼上高人,你用过CS5532吗?

在下急呀,你帮着救救急呀,打到CS5532的技术支持那里去,说我不是他那买的芯片不理俺,

网友D:
我用过,你可以联系我

可以说对cs5532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可以倒着的把驱动代码写出来。
你不会用它来做重量测量吧

网友D:
你的程序搞得那么复杂,头晕。

楼主:
楼上高手,怎么联系你呀

我写了两天都没有调出来

楼主:
中间那里有一大段是注释掉了

楼主:
GOTO 孤独累

/*--------------------------------------------

        CS5532初始化
现在其实就用这一段,我是哪个步骤出现了错误呀,
现在扫描结果时,就等在这里了while(ADSDO);
---------------------------------------------*/
void CS5532_INIT(void)
{
        INT8U i;

        PORTB.3 = 0;
        //
        ADCS = 0;
        ADSCLK = 0;
        ADSDI = 0;
        k=0;
        delay_ms(20);
        for(i=15;i>0;i--)sendCS5532_buff(0xff);
        sendCS5532_buff(0xfe);        //使串口复位成命令模式
        delay_ms(20);
        sendCS5532_buff(0x03);  //写配置寄存器
        sendCS5532_buff(0x20);
        sendCS5532_buff(0x40);  //注意A0,A1以后要开路
        sendCS5532_buff(0x20);
        sendCS5532_buff(0x40);  //写入32位数据,复位芯片

        sendCS5532_buff(0x05);
        sendCS5532_buff(0b00110100);    //通道1 增益64 字速率1920hz
        sendCS5532_buff(0b10000000);    //单极性
        sendCS5532_buff(0x00);
        sendCS5532_buff(0x00);
}

网友D:
有问题,请留email,赶在下班之前,我写出来发给你。

手头没有现成的。

楼主:
wuzhishu1234@163.com

网友B:
孤独泪

  顺便也发一份来欣赏一下!谢谢!

   850775998@qq.com

楼主:
太感谢 孤独泪 我仔细看看你的程序,不懂的还问你噢

楼主:
跟我写的那个差不多呀,

for(i=15;i>0;i--)sendCS5532_buff(0xff);
//这里你写了30次,我只有写15次,别的都差不多呀

楼主:
是我没有搞灵清

再次谢谢 孤独泪,

网友D:
我看了区别还是很大的。

复位之后延时的时间,启动ad转换的方式。

楼主:
搞灵清了,今天过来重焊一个晶振就好了,

  我重焊一个晶振后,复位后扬时可以不用扬时,就可以读出来了,我那个增益寄存器我开始写成00000000了那样读出来就一直是0,看了你的程序,你的比我整个结构感比我强多了,强人
提早祝中秋快乐!

网友E:
可以找北高智的技术支持!

北高智的论坛上好像有驱动例程!

网友F(2007-12-08):
可以到北高智的论坛下载程序!

网友G(2009-08-19):
我来挖个坟。socobear@gmail.com
独孤泪也给我发下吧。我的问题是复位,读取的时候总是不对。发送18个0xff,1个0xfe,接着发送0x20000000,然后读取配置寄存器。用的lm3s8962,模式是moto_mode_0。

网友H:
你这是啥啊?

网友I:
如何测试出问题是出在硬件,而非软件?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北高智的论坛
哪里?

网友J:
谁要是能看着二进制的代码写源程序,就更牛B了!

网友K(2011-02-18):
楼主,给我发一份吧,我调试不出来啊。

网友L:
没有牛的,只有更牛的

网友(2011-06-15):
LZ发一份给我参考参考吧

网友M(2011-09-03):
谁能给小弟发一份...
感谢中...
gpzmvp@hotmail.com

网友N:
相信LZ一定调的很好了,请给小弟也发一份你的程序吧,谢了,zgr_1984@126@com
我刚用这个芯片,怎么也调不出来,复位完后读出的所有数据都是00000000,也不知道到底复位成功了没有,还有增益看不懂该怎么算的,说是±5mv-±2.5v,我用±10mv就不知道该怎么设增益,还有高手看到进来指导一下吧,万分感谢!

网友O(2012-04-18):
你好。。。我最近在搞CS5532  能发一份驱动程序么。。想学习一下。。。。我的邮箱397640696@qq.com

网友P(2015-07-15):
麻烦楼主也给俺发个CS5532的程序,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但是读出来数据一直是0,非常感谢
邮箱是:zilanchenxingyu@163.com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复位之后延时的时间,启动ad转换的方式。

孤独泪  大侠,你好,可否  给 小弟 发一份啊 ?61835763@qq.com 谢谢!

网友D(2015-09-23):
楼上,这个都好久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