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问题

楼主(2007-09-20):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采用电阻分压将100V分为5V电压,电路原理图是100V经过5个电阻输入到运放的负极,根据运放的特性,可以计算出分压比例,那么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用5个电阻串联呢?不可以选用一个合适的电阻来代替吗?(假如这个电阻系列是有的),这样用多个电阻串联是不是在电路设计上有什么特殊的作用或者说能够起到理论上无法说明的效果呢?
希望高手给以指点,谢谢了.

图中电阻说明,分别为22K,5.1K和10K

网友A:
提高耐压,分散功耗

网友B:
还有不定有5*R的那个电阻...

楼主:
回复2楼

我觉的你们说的都有理,我指有那人5*R的电阻,因为这个数值要求不是很精确,
同时,提高耐压,和分散功耗很有道理,呵呵,
这样还有没有其它的什么作用,或者更加改进的地方,能否指导了.谢谢

网友C:
dd

还是分散功耗,降低成本.减小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