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SND1C 芯片用伟福的V8/T仿真器怎么仿真啊?

楼主(2007-09-20):
这个仿真器是44PIN的。

网友A:
能用这芯片做设计,还用仿真器吗?

  直接用C语言写程序,下到芯片里试试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用到这样的芯片了,还要什么仿真器,
一个串口所有问题就解决。

网友C:
直接调试...

楼主:
呵呵,第一次用这芯片,感觉还不是很熟。

以前用仿真器惯了,看来这种毛病真应该摒弃的。谢谢朋友们。

网友D:
呵呵,我的BLOG有我用它做过的硬盘MP3源代码,你可以参考。

用ISP还是挺方便的,另外keil还支持软仿真。

网友A:
关键是要打通串口

  系统串口一打通,调试进程就加速,因为调试信息可以通过串口送电脑,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