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键如何识别呢?

楼主(2009-01-30):
(无正文)

网友A:
20mS消抖结合7279扫描码即可

网友B:
组合键,就是一次找到多个键

还可以用PC键盘那种,On-Off的机制。

网友C:
好象说简单了

要考虑按下和释放检测, 允许多个按键的检测, 会复杂不少

楼主:
我编的简单代码如下,大家看有问题么?

do {
     if (!key)        // 如果有键按下
    {
        key_number=read7279(CMD_READ);      // 读出键码
        switch(key_number)
        {
        case   KEY1:  //若按下KEY1键和LOCK键则标志置1
        {
           if (LOCK ==0)
           DelayXms(10);
           if (LOCK==0)
            {
              FLAG=1;
                  }
           break;
        }
        }

    }

     }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