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s5460的编码是怎么转换的啊?

楼主(2009-01-31):
从000000到FFFFFF编码转换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我测得的电压信号是9AE000满量程是250MV,那转换得到的电压值是多少呢?
还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低级。。。就是VIN+和VIN-之间测量的是R1,R2的电压还是只是其中一个的?谢谢

网友A(2009-04-11):
可转换成BCD码

可转换成BCD码 ,具体技术细节可联系周本宏(021-54998797;13818593177),或发邮件 zhoubenhong@hobos.com.cn

网友B(2009-06-23):
转换

对于无符号数,我取了前两个字节作为无符号整型直接除以65536即可;对于有符号数,也是取前两个字节作为有符号整型直接除以32768即可,再根据实际量程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