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经常不能起振

楼主(2009-02-01):
刚才把单片机插到目标板上实验了一下。程序很简单:让LED闪烁。
结果发现:有时LED闪烁,但更多的时候则一直亮着,也就是说:单片机没有起振!
我估计是因为RST引脚荡空的原因。该单片机(AT89C2051)的RST是接高电平时复位。哪位能给推荐一个简单的复位电路?多谢!

网友A:
一个奇怪的现象

用户名: 情场探花
加入时间 2001-1-1 13:48:14
积  分 181
排  名 14434
在  线 Offline - 不在线

用户名: xwj
加入时间 2001-1-1 13:48:14
积  分 62380
排  名 4
在  线 Offline - 不在线

用户名: hotpower
加入时间 2001-1-1 13:48:14
积  分 62182
排  名 5
在  线 Offline - 不在线

难道是谁的马甲?

网友B:
单片机(AT89C2051)的RST是接高电平时复位。

VCC(+5v)---10uf正极电解---负极到rst(1脚)----10k电阻到地(gnd)

网友C:
怎样。

有设备的话,测下晶振波形就能确认了。
没有的话,那就按照2个以上周期的时间T,代如楼上的电路确定一个器件参数,用0状态响应计算另外一个

楼主:
多谢3楼4楼!

2楼:你看到的那个是巧合。

网友D:
2楼那个分析应该没有说服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