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TFT数字屏有什么好办法没?

楼主(2007-09-20):
现在选的TFT屏是4.3"数字屏,接口是RGB888加PCLK、HSYNC、VSYNC,
普通的单片机的速度不够快,刷新太慢。不知有没有些类转接控制芯片,单片机通过I2C、SPI或并行口将数据传进去,转接控制芯片收到全部数据后再一次性刷新一下显示。
如果没有这种芯片,我就要想办法自己来做这块转接控制电路了。。。
有了解的朋友请不吝指教,先谢了!!

网友A:
大家都是用CPLD+RAM来做的,用单片机直接刷屏不现实。

我正在用PIC单片机驱动800×600的TFT屏,还没弄好。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有空多交流,我也先选下CPLD和RAM,我的屏是480*272的

网友B:
视频应用很多ic带TCON的

如果是驱动模拟屏,TCON就1.2usd左右,如ARK1829
如果是数字屏,要看规格T112可以驱动串行数字屏
T101驱动并行的数字屏

楼主:
楼上有相关资料吗

在网上找了下,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也没有找到台湾宏芯(Terawins)的网站,不了解这个芯片的接口是怎样的?如果有资料可以发我邮箱吗mike1974@126.com
多谢楼上。。。。

楼主:
T102应该不行

刚才在网上了解到它的输入是模拟输入CVBA/S-Video或数字输入ITU656,无法与单片机接口。。。

楼主:
回2楼

我初步选定了1片EPM3064 + 3片IDT70V09L,好象应该差不多了吧
不知道2楼的用的啥,能参考下不?

网友C(2011-09-15):
关于tft彩屏一般用cpld+ram驱动的好,因为驱动tft彩屏对时序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