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车门或者房门被打开用那种压力传感器阿?有没有其他

楼主(2007-09-20):
看到一款产品,使用在汽车防盗的。只要车门一打开,电路就又反映发出报警信号。电路板上面用了一个黑色贴片的外表类似芯片的东西,请问这个东西是压力传感器么?它与通常说的轮胎压力传感器一样么?请了解这方面的大侠说说,谢谢了!

网友:
想想翻盖手机是怎样判断屏幕位置就知道了

想想翻盖手机是怎样判断屏幕位置就知道了

网友A:
2楼是正解,这和手机不同。

网友B:
也可以用微动开关

网友:
是吗

4楼的你拆过翻盖手机没有啊,要不是你用磁铁靠近翻盖手机试试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C:
用个加速度传感器吧,

只要运动就能检测,汽车报警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D:
re

手机翻盖检测用的是霍尔,用磁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