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驱动电机?

楼主(2009-02-02):
我想用8051驱动一个电机,是手机上拆下来的那种微型电机。
电路是两个S9013串联放大,然后直接带动电机。
但是电机却不转。
量了一下,到电机的电压有4V左右!
莫非这个电机需要很大的电流?

楼主:
没戏了

刚才直接把直流电源的5V接到电机上,它都不转!肯定是电机坏了。
只好再去找个废手机了……

网友A:
手机电机 1.2V 就可以驱动,电压不要太高

楼主:
多谢提醒!要不我串个电阻?

昨天晚上换了个电机,已经可以转了。不过必须得2个三极管才能驱动,一个三极管就不行了。